TMS320VC5471烧写FLASH 如何烧写

楼主(2018-03-14):
TMS320VC5471烧写FLASH 如何烧写

网友A:
TMS320VC5471TMS320VC5471有DSP和ARM两个核啊

网友B:
你是说哪个高,哪个低?

楼主:
嗯,我只在ARM上扩展了FLASH,在CCS编译后怎么烧写进FLASH?

网友C:
公司提供了一个烧写FLASH的软件,但是那需要将程序编译后生成的OUT文件再转换成ROM格式

网友D:
嗯,或者是先将应用程序编译后导出到一个二进制文件中

网友D:
再通过CCS编程序从这个二进制文件中一个一个的读入并写进FLASH。

网友E:
对,总结楼上三位的就行

楼主:
嗯,受教了,多谢大家指点我啊

网友F:
这个有啥难度的么?
按照设计步骤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