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见过这样的芯片么?

楼主(2018-03-14):
关于下面这个芯片DRV8860PWP 和  DRV8860PW 有几个问题:
1, PWP和PW有什么区别?
2,PWP中间的Pad用来做什么的?
3, 两个芯片可以互相替换么?
      望哪位大虾 给解答一哈

网友A:
封装不同, 由于体积变小了, 借助 Pad 散热

网友B:
我觉得,是可以替换的。不同封装而已。

楼主:
没有更肯定的回答吗

网友:
两者封装大小是一样的,如果你用的第一种DRV8860PW画的PCB,就尽量不要用DRV8860PWP,因为PCB上没有散热焊盘,会影响性能;反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