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系列单片机技术参考手册-2018 *新版

楼主(2018-03-14):
STC8系列单片机技术参考手册-20180313

* 2018/3/13
1.  增加 STC8F1K08S2 型号 SOP16 的管脚图

* 2018/3/6
1.  增加利用比较器作掉电检测的范例程序( 15.3.3 )
2.  增加利用比较器检测工作电压(电池电压)的范例程序( 15.3.4 )
3.  增加利用芯片内部的 LVD (低电压检测)检测工作电压(电池电压)的范例程序( 7.4.13 )
4.  增加 STC8F1K08S2 的特性说明和管脚图
5.  增加 STC8H1K08S2A10 的特性说明和管脚图

* 2018/1/30
1.  去掉范例程序中 "using 、 _at_" 的使用
2.  对 P2.0 的 RSTV 功能进行说明
3.  注明内部参考电压的电压值
4.  调整部分参考线路图

* 2017/11/27
1.  增加掉电唤醒 IO 口的说明,增加掉电唤醒范例程序

楼主:
更新了!。。。增加了一系列对取参数的例程。例如:从ROM 读取唯一ID: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fr        AUXR        =        0x8e;

bit        busy;
char        *ID;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AUXR = 0x4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main()
{
        char i;

        ID = (char code *)0xfdf9;        // STC8A8K64S4A10
//        ID = (char code *)0xeff9;        // STC8A8K60S4A10
//        ID = (char code *)0x7ff9;        // STC8A8K32S4A10
//        ID = (char code *)0x3ff9;        // STC8A8K16S4A10
        UartInit();
        ES = 1;
        EA = 1;

        for (i=0; i<7; i++)
        {
                UartSend(ID[i]);
        }

        while (1);
}

楼主(2018-04-28):
STC8数据手册更新了:

2018/4/25
1.  增加使用 PL2303-GL 进行 ISP 下载的参考线路图( 5.1.3 、 5.2.4 )
2.  增加 STC8C 系列的提前通知和管脚图( 2.6 、 3.6 )
3.  增加 STC8P 系列的提前通知和管脚图( 2.7 ~ 2.9 、 3.8 ~ 3.10 )
4.  增加 STC8 系列使用外部晶振进行仿真的重要说明
5.  增加 STC8 系列内部 IRC 频率调整机制的说明章节( 6.2 )
6.  增加 STC15 系列内部 IRC 频率调整机制的说明章节( 6.3 )

6.2 STC8  系列内部IRC 频率调整
STC8 系列单片机内部均集成有一颗高精度内部 IRC 振荡器。在用户使用 ISP 下载软件进行下载时,
ISP 下载软件会根据用户所选择 / 设置的频率自动进行调整,一般频率值可调整到± 0.3 %以下,调整后
的频率在全温度范围内(- 40 ℃~ 85 ℃)的温漂可达 -1.8 %~ 0.8 %。
STC8 系列内部 IRC 只有一个频段,此频段的中心频率约为 24MHz ,最小频率约为 16MHz ,最大
频率约为 30MHz (注意:不同的芯片以及不同的生成批次可能会有约 5 %左右的制造误差)。
内部 IRC 频率调整主要使用下面的 3 个寄存器进行调整
相关寄存器
位地址与符号
符号  描述  地址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复位值
LIRTRIM  IRC 频率微调寄存器  9EH  -  -  -  -  -  -  LIRTRIM[1:0]  0000,00nn
IRTRIM  IRC 频率调整寄存器  9FH  IRTRIM[7:0]  nnnn,nnnn
CLKDIV  时钟分频寄存器  FE01H  CLKDIV[7:0]  0000,0100

由于 STC8 系列内部只有一个以 24MHz 为中心频率的频段,频率范围只能在 16 ~ 30MHz ,所以 STC8
系列内部 IRC 所能调整频率的上限即为 30MHz (由于制造误差,部分芯片的上限值可能为 28MHz ~
29MHz );在未分频的情况下所能调整频率的下限为 16MHz (由于制造误差,部分芯片的下限值可
能为 17MHz )。当用户需要使用低于 16MHz 的频率时,可将内部 IRC 的频率调整到目标频率的 2
倍或者 3 倍等,再使用 CLKDIV 进行分频即可得到用户所需要的频率。例如用户需要 11.0592MHz
的频率,使用内部 IRC 直接调整是无法得到这个频率的,但可将内部 IRC 调整到 22.1184MHz ,在
使用 CLKDIV 进行 2 分频即可得到 11.0592MHz 。
注意:由于 STC8 系列内部 IRC 频段的最小频率比最大频率的 1/2 大,所以 STC8 系列在进行频
率调整时存在盲区。一般
系列在进行频
率调整时存在盲区。一般 STC8 系列的芯片无法调整到 15MHz ~ 16MHz 之间频率(由于制造误差,
部分芯片的盲区可能会更大一些)。

A.6  使用外部晶振对STC8  系列进行仿真的注意事项
1.  当使用 STC8 系列芯片作仿真器进行仿真时,若需要在用户系统中使用外部晶振,则在制
作仿真芯片时,必须将内部 IRC 的频率设置为外部晶振相同的频率。
(例如:用户需要在系统中使用外部 11.0592MHz 晶振,则在制作仿真芯片时,需要将内
部 IRC 的频率由默认的 24MHz 改为 11.0592MHz ,否则仿真时会出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STC8数据手册更新了:

2018/4/25

STC8 DATASHEET ENGLISH :) 来了个英文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STC8 DATASHEET ENGLISH :) 来了个英文版的。。。

接着中文版也更新了: STC8中文数据手册(STC8A的G版修正了串口及I2C的BUG)20180428版

STC8A8K64S4A12  系列应用注意事项

1.STC8A8K64S4A12 系列G版芯片重要说明1

修正了 F 版芯片中有关 I2C 的下列问题:
a.  使用 STC8A8K64S4A12 系列 G 版芯片作从机,当从机地址与本机不匹配时, MCU不会返回应答信号(F版芯片会错误的回ACK)

b.  使用 STC8A8K64S4A12 系列 G 版芯片作从机,当主机完成数据读取后给出 NAK 应答信号时,MCU不会将下一个数据位送到SDA总线上
   (对于F版芯片,无论主机回ACK还是NAK,MCU都会错误的将下一个数据位送到 SDA 总线上)
c.  使用 STC8A8K64S4A12 系列 G 版芯片作主机,当 I2C 总线上产生干扰信号时, I2C通讯会因此而中断,此时只需要将 I2C
    总使能位 ENI2C ( I2CCFG 寄存器的 bit7 )关闭,然后再打开,I2C 主机即可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当发生此类情况时,F版芯片必须给 MCU 重新上电才可用)

2. STC8A8K64S4A12 系列G版芯片重要说明2
   修正了F版芯片中关于串口1的模式2和模式3时,在设置发送数据的第9位(TB8)时,需要连续设置两次才有效的问题,G版芯片只需要设置一次即可。

3. STC8A8K64S4A12 系列G版芯片重要说明3
   修正了下列串口发送数据时需要加上拉电阻或者需要设置为推挽模式的问题,G版芯片下列串口发送脚在发送数据时不需要额外处理:
a. TXD (P3.1)、TXD_3(P1.7)
b. TXD2(P1.1)、TXD2_2(P4.2)
c. 注意:目前仍有 TXD_2 (P3.7)、TXD4(P4.4)、TXD3(P0.1)、TXD3_2(P5.1)、TXD4(P0.3)和 TXD4_2(P5.3)作为串口发送数据
   时需要加上拉电阻或者需要设置为推挽模式。

4.  增强型 PWM 的中断标志位修改为用户只能写 0 清中断标志,写 1 无效。

STC8中文数据手册(STC8A的G版修正了串口及I2C的BUG)20180428.part3.rar

STC8中文数据手册(STC8A的G版修正了串口及I2C的BUG)20180428.part2.rar

STC8中文数据手册(STC8A的G版修正了串口及I2C的BUG)20180428.part1.rar

楼主:
2018.05.07 增加CLR EA 指令屏蔽中断的重要说明

关于使用CLR 指令关闭EA 的重要说明

对于 STC8 系列的 MCU ,为了加快指令的执行速度,芯片内部对指令采用的是 3 级流水线的取指 -
解码 - 执行的并行体系,使得原本需要 2~3 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的指令,在STC8系列的 MCU 中均只需
要一个时钟周期就能完成,注意此处所说的完成并不是真正的执行完成,而是在本时钟周期内完成对当
前指令的解码后,在下一个时钟周期对下一条指令执行解码操作的同时执行上一条指令的动作。这样操
作的好处是在宏观上确实加快了指令的执行速度,但因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对部分指令的执行效果有
一个时钟的迟滞现象。

前面所描述的迟滞现象对基于冯·洛伊曼体系结构的 8051 程序代码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指
令不会出现并发现象,但由于 8051 代码中存在中断机制,中断可能随时会打断当前顺序执行的代码,
此时前面所描述的迟滞现象就可能会产生问题,所以一般的做法是当主循环中需要修改的变量可能会与
中断中有访问冲突或者主循环中需要修改的变量在中断中需要进行逻辑判断时,就需要在主循环中在对
这种变量进行修改前,先使用 CLR EA 指令将中断暂时关闭,等待对变量修改完成后在使用 SETB EA
指令打开中断,从而达到主循环和中断对变量互斥访问的目的。

注意: CLR EA 指令本身也有迟滞现象,即 CLR EA 之后, EA 并不是立即被关闭的,而是需要等
待下一个时钟周期完成后 EA 才会被关闭,也就是说,运行完 CLR EA 后,需要再执行一条语句,EA
才会被真正关闭。所以正确的程序代码编写方式是在 CLR EA 指令后加 1~2 个 NOP 指令,因为 NOP
的执行对任何算式逻辑运算和逻辑判断都不会造成影响。
正确的关闭 EA 的汇编代码如下:
...
NOP
CLR EA
NOP
...
NOP
SETB EA
NOP
...
正确的关闭 EA 的 C 代码如下:
...
_nop_();
EA = 0;
_nop_();
...
_nop_();
EA = 1;
_nop_();
...
另外,对于 STC15 系列 MCU 也需要注意此问题,由于 STC15 系列的内部硬件也同样使用的是 3级流水线的体系,
所以也会有类似上面的问题。所以一般正确的做法也需要参考上面的示例代码来编写程序。

STC8数据手册(增加CLR EA的重要说明)180507.part1.rar

STC8数据手册(增加CLR EA的重要说明)180507.part2.rar

STC8数据手册(增加CLR EA的重要说明)180507.part3.rar

楼主(2018-08-15):
STC8 数据手册更新了: stc8系列单片机技术参考手册-20180814版  。

网友A:
你好楼主我用了一款STC8a8k64s4a12型号的单片机,用到eeprom这个功能,但根据你们提供的例程实现不了,擦除某地址数据然后读取该地址值竟然不是ff,而是00,某地址写入数据能正确读取但重上电之后,再读该地址的值又变成00了。下面我贴出的测试该功能的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9200 / 4)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define WT_30M          0x80
#define WT_24M          0x81
#define WT_20M          0x82
#define WT_12M          0x83
#define WT_6M           0x84
#define WT_3M           0x85
#define WT_2M           0x86
#define WT_1M           0x87

void Delay7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16;
        while (--i);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a;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TI);
    TI = 0;
    SBUF = dat;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WT_20M;                         //使能IAP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WT_20M;                         //使能IAP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WT_20M;                         //使能IAP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main()
{

          char i;
    UartInit();

          for(i=0;i<5;i++)
        {
          Delay500ms();
        }
          UartSend(IapRead(0x0400));

          IapErase(0x0400);
          Delay5ms();
    UartSend(IapRead(0x0400));

    IapProgram(0x0400, 0x12);
          Delay7us();
    UartSend(IapRead(0x0400));

    while (1);
}

楼主(2018-12-06):
新的:STC8C1K08 的数据手册。1.7-5.5V, ~~~

楼主:
最新STC8H 系列的数据手册!

楼主(2019-04-14):
STC8C中文数据手册(190412版-359页-更新管脚及ADC描述)

(3463)

STC8C中文数据手册(190412版-359页-更新管脚及ADC描述).pdf

楼主(2019-06-14):
附录F  STC8数据手册更新记录
  2019/5/29
1.  增加使用第三方MCU对STC8H单片机进行ISP下载的示例代码(附录D)
2.  增加使用IO口直接驱动LCD的示例代码(P9.5.3)

  2018/11/16
1.  在应用注意事项中总结STC8A系列芯片和STC8F系列芯片在使用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2.  删除STC8 系列中串口中继功能的说明部分(STC8 系列不支持串口中继功能)
3.  增加Win10系统中STC-USB 驱动的安装方法

  2018/8/14
1.  增加STC8 系列QFN64 和QFN48 的封装尺寸图(15.3)

2018/6/26
1.  增加STC8 系列EEPROM大小以及地址的说明(15.3)
2.  增加使用MOVC 读取EEPROM 的范例程序(15.4.2)

  2018/5/7
1.  增加使用CLR EA指令屏蔽中断的重要说明

  2018/4/28
1.  增加STC8F2K64S4 型号E 版芯片的重要说明
2.  增加STC8F2K64S2 型号E 版芯片的重要说明
3.  增加STC8A8K64S4A12 型号G版芯片的重要说明
4.  增加STC8A4K64S2A12 型号G版芯片的重要说明

(4132)
STC8数据手册(190529版)更新说明.png

STC8数据手册(190529-可复制粘贴版).pdf

楼主(2019-12-25):
STC8G系列单片机数据手册:

*   45 组 15 位增强型 PWM,可实现带死区的控制信号,并支持外部异常检测功能(另外还有 3 组传统的PCA/CCP/PWM可作 PWM)
*  SPI: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以及主机/从机自动切换
*   I2C: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  MDU:硬件乘除法单元

(5662)

楼主:
19.12.30 STC2019年年末又更新了数据手册!

楼主(2020-02-19):
2020/2/18
1. 增加“关于中断号大于 31 在 Keil 中编译出错的处理”章节(附录 I)
2. 增加“在 Keil 中建立多文件项目的方法”章节(附录 H)
3. 增加“仿真时查看全部的寄存器的方法”章节(附录 A.6)
4. 在附录 P 中增加 STC8G2K64S4P45 系列 A 版芯片的应用注意事项

(6002)

关于中断号大于 31 在 Keil

楼主:
STC8G数据手册-20200223版

附录Q 应用注意事项
(2020-2-18)
1. STC8G2K64S4 系列 A 版芯片的 PCA 高速脉冲输出功能会受到同一组 I/O 口翻转的影响,
建议不要使用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如果是单纯的需要时钟输出功能,用户可以使用定时
器的时钟输出来完成。( STC8G 系列包含的 3 组 PCA 模块有如下 4 个功能模式:① PWM
脉宽调制输出功能正确;② Capture 捕获外部信号测量脉冲宽度功能正确;③三通道 16
位定时器功能正确;④自动翻转 I/O 进行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有误,建议不要使用 PCA 的
高速脉冲输出模式。 注意: PCA 模块的前 3 个功能模式都是正确的)。
2. STC8G2K64S4 系列 A 版芯片的增强型 PWM 功能在 P2.0 和 P2.1 口存在 BUG ,其他的 43
个 I/O 口均可正确输出 PWM 波形。

(2020-1-16)
3. STC8G1K08-20PIN 系列芯片的 C 版已进入量产阶段,在 B 版芯片的基础上增强了芯片的
抗干扰性 。
4. STC8G1K08-20PIN 系列 B 版芯片和 C 版芯片的 PCA 高速脉冲输出功能会受到同一组 I/O
口翻转的影响,建议不要使用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如果是单纯的需要时钟输出功能,用
户可以使用定时器的时钟输出来完成。( STC8G 系列包含的 3 组 PCA 模块有如下 4 个功
能模式:① PWM 脉宽调制输出功能正确;② Capture 捕获外部信号测量脉冲宽度功能正
确;③三通道 16 位定时器功能正确;④自动翻转 I/O 进行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有误,建议
不要使用 PCA 的高速脉冲输出模式。 注意: PCA 模块的前 3 个功能模式都是正确的)。
特别的:如果用户一定要使用 PCA 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请关闭自动翻转功能,而改用
在中断中软件翻转。
(6037)

楼主:
STC8G-20.03.04版,更新如下:

(6144)
STC8G(增触摸按键 LED驱动等)-20200304版.jpg

STC8G(增触摸按键 LED驱动等)-20200304版.pdf

楼主:
STC8H数据手册更新:  STC8H(增HID人机接口设备范例等)-20200306版

(6152)
STC8H(增HID人机接口设备范例等)-20200306版.jpg

STC8H(增HID人机接口设备范例等)-20200306版.pdf

楼主:
STC8G数据手册更新:
2020/3/6
1.  重新整理管脚图章节结构
2.  更正STC8G1K17、STC8G1K17A型号的芯片特性

STC8H数据手册更新:
2020.03.06
1.  更正文档中有关内部参考电压描述错误的部分
2.  增加一般精度ADC和高精度ADC的应用线路图
3.  增加ADC模块的静态参数
4.  增加STC8H8K64S4U系列LQFP48管脚图与管脚说明
5.  增加STC8H8K64S2U系列LQFP48管脚图与管脚说明
6.  删除STC8H3K64S4系列
7.  删除STC8H3K64S2系列
8.  增加I/O口中断章节
9.  中断系统章节中增加I/O中断的说明部分
10. 增加USB范例程序(HID界面)
11. 重新整理管脚图章节结构
12. 更正STC8H1K17型号的芯片特性节

(6161)

楼主(2020-03-27):
stc8g/stc8H 数据手册更新了~~~
(6375)

楼主(2020-09-06):
数据手册更新了,超过20M, 需要分为2卷。

其中超赞 特殊功能寄存器单独列一个小节,查找方便。

楼主:
刚刚才发现早期的STC8A/STC8F系列的数据手册也做了相应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