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按键电路设计

楼主(2018-03-14):
要做一个USB键盘,包含16个按键,其中包括数字0~9, 要怎么做?

网友A:
一般来说两种办法
1.现成的USB键盘扫描芯片的方案
2.用一块STM32的带USB的芯片做键盘扫描,多的一部分就是软件编码

网友B:
第一步,画板子,打板,焊原件
第二步,编写软件
第三步,找个外壳装起来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