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负载对板上输出电源的影响

楼主(2018-03-14):
开关电源辅助绕组输出一路电源(12V@100mA),供用户外部使用,该外部供电电源有限流功能,所以加了一小部分控制电路。
现在发现,当用户将该电源供给继电器控制端,然后再串联一个开关,总是发现长期开关会损坏电源的控制电路。
主要是继电器控制端线圈对于供电电源为感性,而继电器内部并无吸收二极管,在开关过程中会出现很高反向电压,损坏供电电源。
请问,如何才能增加供电电源在接感性负载时的抗瞬态反向电压能力?

网友A:
继电器线圈的感生电动势 加吸收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源输出端加二极管后再输出,反向电流就无法冲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的感生电动势 加吸收二极管就可以了,

是的,但是继电器是客户端使用的,客户用了不带吸收二极管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端加二极管后再输出,反向电流就无法冲击电源。

加了二极管,图中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端加二极管后再输出,反向电流就无法冲击电源。

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B:
输出端加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加压敏电阻

反向电动势最大会到-170V,MOV选取上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向电动势最大会到-170V,MOV选取上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吗?

MOV的电压应当比电源电压高20%~50%,且要小于控制管耐压。
电流要大于负载电流。

网友C:
加了二极管,图中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