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源

楼主(2018-03-14):
求推荐电流100A-150A,电压0.9V,误差是0.1-0.2%,Linear, TI, Intersil可以。

网友A:
输入,输出是多少,要求太高了吧,肯定没现成的芯片。。。什么应用场合了,好牛X。

网友B:
intersil 多个芯片并联 单颗可以到30-40A

网友C:
练矿吗?
我以前在电解铝设备上看到过这种规模的参数
不过人家那个都是用分立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