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定时器处理步进电机出现的问题可能定时器没被清空

楼主(2018-03-15):
请指教 困扰好几天了
本来正常的程序加一个限位开关就出问题了
想当按键被按下时电机停止 并向上转两步(防止还在压着开关) 外部中断程序如下

                        TIM_CCxChannelCmd(STEPMOTOR_TIMx, TIM_CHANNEL_4, TIM_CCx_DISABLE);//比较输出通道关闭
MX_TIM1_Init();定时器初始化
STEPMOTOR_AxisMoveRel(200*2, 1000 , 1000 ,1000);//向前跑两步

注释的是我预想的  结果造成:它不是跑两步而是非常卡顿慢跑
卡顿后进入主程序一切正常   ,要是不在这里加他(STEPMOTOR_AxisMoveRel(200*2, 1000 , 1000 ,1000);//向前跑两步 )   主程序中的第一步也要卡顿。也就是说必须有个引子一样东西 过了这一下就正常
是不是哪里值没被清完  hal该怎样清
是哪出问题了?另外要是把他延时5秒以上就不会出现那种状况。是不是哪还有值没清完

网友A:
根据你简要的信息,很可能是你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做加减速了没有啊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不是很复杂吧,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