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ML5238求助

楼主(2018-04-09):
我现在的问题是SPI通信不正常,我按照手册上的时序图来配置的寄存器,但是采集电压的开关阵列,一个都没打开。我用示波器量的没有电压输出。是不是SPI还需要什么特殊的要求?有大佬来说一下嘛?

网友A(2018-05-22):
先找个空闲的寄存器,写数据进去再读出来

网友B:
最近才刚开始学习,还不太清楚

网友C(2018-07-05):
我做中颖锂电保护芯片,能加个联系方式了解下嘛?QQ:1327041601

网友D(2018-08-12):
楼主搞定了吗?ML5238芯片手册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E(2019-04-18):
是不是SPI还需要什么特殊的要求?有大佬来说一下嘛?

网友F(2019-07-16):
SH367309锂电管理方案支持:
1. 5~16串应用;
2. 过压保护;
3.欠压保护;
4. 过流保护;
5. 短路保护;
6. 温度保护;
7. 平衡功能;
8. 内置ADC;
9. LDO输出;
9. 电压/电流/温度数字输出;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