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BK2461芯片不加稳压芯片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2018-03-15):
    我司用的2.4G芯片为BK2461,用这款芯片开发做的一款遥控器,电池采用了CR2032电池(电池容量在210MA),进行小批量试产品200套,装电池7天发现电池大部分没有电了,占60%,拿厂家分析电池容量已被放完了。先怀疑是电池那批有质量问题,就去厂家看,他们实际每天产30万个这样的,电池,我们才200个不可能,重新再拿200个,放置还是有部分没有电,现在我怀疑是不是2.4G开机瞬间功耗太大把电池内部损坏,造成自放电快,我们遥控做的静态电流在10uA,工作电流在15MA,开机瞬间电流35-40MA。各位大神有了解这个芯片的人吗?是不是需要在电源供电加一个稳压,这样电压不是直接耗电池的电,会不会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开发的门磁产品,同样用的是BK2461,电池用的是CR2450,容量有700MA左右,这个就没有一个电池不良,是不是电池太小,经不起2.4G芯片冲击,电路附上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请各位帮忙看看,各出意见,找原厂工程师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网友A:
你测量过开始通电瞬间电流、待机电流、唤醒电流与及相应时间没?看看参数是否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过开始通电瞬间电流、待机电流、唤醒电流与及相应时间没?看看参数是否达标。 ...

这样都正常

网友B:
CR2032的瞬间电流一般都很小。加个大电容吧。记得是1mA左右,看具体厂家

没有大电容,发射电流一下耗掉了。

网友C:
2032的最大脉冲放电电流为12mA,连续放电电流小于等于4mA

网友C:
多并几个电容试试
47uf-100uf

网友D(2019-06-05):
加个滤波电容,同时把发射功率降低。应该可以解决。 我们就是这颗芯片的代理商。如果还搞不定,可以私聊帮你看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