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4-20ma电路)请问运放加三极管的电路该如何分析

楼主(2018-03-15):
(4-20ma电路)请问运放加三极管的电路该如何分析

楼主:
麻烦大神指点下迷津

网友:
从电路上可以看出该电路的电流电压放大倍数为Af=(R5+R6)/(R5*R4)=(215K+215K)/(215K*0.1)=20mA/V.
那么0V时输出0mA电流,那么应该在输入1V电压时,就应该输出有20mA了,如果是输入2V,那应该有40mA电流输出了,你可按照电路进行实际测试下,结果应该偏差不大,如果相实现0-2V输出0-20mA的电流,你要注意搭配R4,R5,R6的阻值,让Af值为10mA/V即可.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A:
运放无外乎就是虚短虚断,三极管+R4那部分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恒流源

网友B:
运放的输出电流比较弱,Q1提供阔流能力。

网友C:
运放的输出电流比较弱,Q1提供阔流能力

网友:
I=输入电压除以R4

网友D(2018-04-21):
我的理解是:R4左侧为4V,右侧为2V,所以最大电流 (4-2)/100;
第一个运放做电压跟随,第二个运放分两个反馈R1 、R6计算

网友E:
运放5脚的输入电压是Vi,R4左边的电压是Vo,则Vo/(R5+R6)=Vi/R5, R4右边的电压是Vi,所以电流I=(Vo-Vi)/R4 =Vi/100,也就是说0-2V输入的话,
电流是0-20mA。

R4右边的电压, 为啥是Vi?

网友F(2018-11-22):
兄弟是做压力变送器的吧?0-20mA需要三线制。前面一个运放是跟随器,后面是一个差分形式,所以输入电压全部加在100欧姆的电阻上,实现0-20mA输出。

网友G:
R4右边的电压为啥是Vi?

不是Vi,和负载电阻大小有关系

网友H:
这个电路我算了一下,实际输出电流和电压关系I=Vi/R4这个公式是约等于的,严格按照公式推断还有一项,只是很小,可以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