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90V-220V输入,输出恒定的电流驱动LED(24V,1A),当输...

楼主(2018-03-15):
1.经常烧坏保险和整流桥,
2.控制90V关断有没有其他好的方式;
希望各位师兄多多指教哈,谢谢了

666

楼主:
师兄们,在线等啊,挺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兄们,在线等啊,挺急的

也用9910b啊,你芯片VIN应该串几个稳压管和电阻。90v关断是啥,是交流90v输入时关断GAT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用9910b啊,你芯片VIN应该串几个稳压管和电阻。90v关断是啥,是交流90v输入时关断GATE吗 ...

就是当输入交流为90V的时候,没有输出就可以了,
另外整流后的电流应该不到1A,可以不用串联电阻吧

网友B:
看了三分钟原理图,愣是没有看懂

网友A:
9910b这个芯片有个高压大火的缺点,给vin供电中需要缓冲一下,

网友A:
可以在输入端做个比较器输出来控制芯片的PWM引脚,当低于或等于90v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给pwm引脚就关断了,大于90v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芯片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输入端做个比较器输出来控制芯片的PWM引脚,当低于或等于90v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给pwm引脚就关断了, ...

我想用MOS管开关电路来实现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带载的时候,采用的4个30欧30W的功率电阻作为负载,测试的时候,电感烧毁

网友A:
怎么测试了

楼主:
用4个并联的30欧30W的功率电阻替换LED,测试的,
当我改用1个30欧30W的功率电阻是,器前段的整流桥烧毁

楼主:
已经烧了几个整流桥和保险了,哎,我完全没有再调下去的勇气了,望大神指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三分钟原理图,愣是没有看懂

串联降压+DCDC恒流,

楼主,你这样玩很危险的,调试的时候请注意防护,戴好眼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联降压+DCDC恒流,

楼主,你这样玩很危险的,调试的时候请注意防护,戴好眼镜, ...

哎,我好歹也是一个高级电工,阅图无数。
如果LZ把原理图都分成一个器件一个器件,全部用网络名连接,估计我30分钟都看不懂。
不明白了,现在的工程师,都不讲究原理图的标准化吗?
明明是模拟电路,一个整体,却像数字电路一样分成一个一个小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降压+DCDC恒流,

楼主,你这样玩很危险的,调试的时候请注意防护,戴好眼镜, ...

有什么好的方式没?

网友D:
。。。没怎么看懂

网友D:
90V是哪里?

网友D:
Q1感觉是个多余的东西?

楼主:
各位师兄,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E:
LAYOUT图贴上来,你这个应该 是恒流调节不正常,电流瞬间过大造成的。从你划的原理图就可以想像你的LAYOUT应该也是走非一般路线

网友E:
电流取样是整个电路要求最高的地方,建议取样脚加个0.1UF电容对地,你这个电路是不能长期稳定工作的,认证过脉冲群干扰一关绝对过不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烧了几个整流桥和保险了,哎,我完全没有再调下去的勇气了,望大神指点啊 ...

开关电源在故障时或刚维修过,如果直接接入市电电源,很容易造成内部大面积损坏或使220v电源跳闸与器件的烧毁, 为避免此现象,在220v回路中串入一只100w-200w的灯泡,如果电源内部有短路或其他故障,则灯泡基本正常发光,电源无输出电压或输出电压极低;如果电源正常,则灯泡微亮,电源输出正常电压。

网友A:
那个R1电阻是22.8k?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哎,我好歹也是一个高级电工,阅图无数。
如果LZ把原理图都分成一个器件一个器件,全部用网络名连接,估 ...

哈哈,这叫“模数混搭”

网友H:
这样的电源方案也敢用呀!原理图画的使人匪夷所思,不得其解!建议原理图画的整洁点。。。另外芯片的Datasheet最好也附上,这样人家才能帮你解决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