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抗干扰比较好的屏幕哪里有?

楼主(2018-03-15):
最近做项目想搞一个抗干扰好一点的工业屏,请问哪里能找到如下图的那种屏幕,或者其他类似的。谢谢了下面这个是泰思特的两个设备,干扰模拟器上的,介绍说是5.7寸触摸屏。

网友A:
LCD主要性能是一部分,硬件设计也很主要。也可以用其他一些方法

网友B(2018-05-09):
之前设备用过三菱的工业屏,设备能过CLASS B认证,和屏连接的硬件设计很重要,数据传输最好选用LVD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