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的功耗

楼主(2018-03-15):
各位大神,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在一个物连网系统中,有一个主节点,接收其他分节点的信息,也就是一对多通信,现在主节点跟分节点均是电池供电,主节点需要知道分节点的状态,需要不停的发心跳确认,这样电池耗的比较快,大家遇到过这问题没?(目前节点间采用的是号称低功耗的zigbee连网,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A:
那没办法,只能考虑加大电池容量或者补充第二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

网友A:
楼主可以计算一下设备功耗、电池容量跟使用时间的关系,设备功耗可以改进,但除非你的设计有重大问题,否则可以改进的余地有限。使用时间是期望值,以此可以得出满足要求的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计算一下设备功耗、电池容量跟使用时间的关系,设备功耗可以改进,但除非你的设计有重大问题,否则 ...

感谢回复,看来目前没啥更好的招

网友B:
有多少节点?主节点超过多长时间没收到分节点的状态是不能忍受的?数据包有多长?速率是多少?都在影响功耗。

如果电路、电池、结构的低功耗设计已经无法优化的情况下,可以改变一下通讯机制,比如,分节点实时主动上报状态,主节点不做轮询和应答,分节点之间自己处理通讯上的竞争,比如侦听、重发等。

为防止分节点一上电或放在仓库里远离主节点的位置还一直往外发数据,浪费电量,可以让主节点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几分钟或一个小时)广播一个在线数据包,分节点收到这个包后自己才主动上报数据,当然,为防止等待主节点发这个包的间隔太长,分节点不上报状态,影响体验感,也可以让分节点进入这个范围后,收到其它分节点的状态码,自己也加入上报队伍中,当离开队伍一段时间后,没收到主节点的在线包,则重新进入休眠状态,如此循环等。

当然,在满足距离和误码率下,提高速率,减少字节长度,增加休眠时间等也是低功耗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节点?主节点超过多长时间没收到分节点的状态是不能忍受的?数据包有多长?速率是多少?都在影响功耗 ...

感谢

网友C:
只要保证一次可靠通讯就好。
平时无需发送除非有数据上传,在低电量的时候子节点发送一下自己的低电量状态,然后等待主节点确认接受状态,然后子节点关机就好。另外再把心跳时间加常,比如1h一次。
通过这两种方式就可以确定子节点状态了。如果超时没有收到心跳或者收到低电量那就认为子节点下线。
这里面主要在于你要确定子节点离线的最小时间间隔是多少,还有平时数据通讯量和通讯间隔。
平时通讯只要通讯的也是证明存在就可以不发心跳了

网友D:
长连接和低功耗本来就是相矛盾的,可以说说你的应用场景,大伙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E:
开源节流啊,节流到了一定程度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想办法开源啦。

网友F:
电池供电的设备只能选择更低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