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系统的通信

楼主(2018-03-15):
各位大神,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在一个物连网系统中,有一个主节点,接收其他分节点的信息,也就是一对多通信,现在主节点跟分节点均是电池供电,主节点需要知道分节点的状态,需要不停的发心跳确认,这样电池耗的比较快,大家遇到过这问题没?(目前节点间采用的是号称低功耗的zigbee连网,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A:
不了解具体情况,一般这种情况下电池是作为后备电源来使用的吧,电池供电一定是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B:
多长时间确认一次? 如果间隔时间长,没问题 .功耗取决于通信频繁程度和通信距离.

网友C:
一般很少有主站也是电池供电的,最好采用有线供电,要不功耗问题很严重;
针对不停发送心跳,就是在有外电供电的情况下,也不建议,功耗很高,一般采用定时收集;
但终端节点可以适当存储一些数据作为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