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降低通信的功耗

楼主(2018-03-15):
各位大神,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在一个物连网系统中,有一个主节点,接收其他分节点的信息,也就是一对多通信,现在主节点跟分节点均是电池供电,主节点需要知道分节点的状态,需要不停的发心跳确认,这样电池耗的比较快,大家遇到过这问题没?(目前节点间采用的是号称低功耗的zigbee连网,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A:
实际应用一定要不断发心跳吗?如果不是,可以隔一段时间发心跳,收从机的回应,然后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一定要不断发心跳吗?如果不是,可以隔一段时间发心跳,收从机的回应,然后睡觉 ...

感谢回复,实际是需要一直发心跳的,就是隔30s发一次,频率已经不算高吧,另外你说的睡觉是指?现在节点的功耗主要集中于无线的收发,但是无线收发睡眠还怎么接收心跳?

网友B:
30s.  如果使用私有方案, 或者用zigbee节点,做好情况下,能做到一个心跳时间控制在  30ms。占空比将在 1/1000.  正常   zigbee 带pA 收发功耗再  150ma左右。 系统功耗理想平均情况,可以做到 0.15MA.  900mA时电池,能够用 60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