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楼主(2018-03-15):
NUC972和fpga通讯,现在想的通讯方式用972的nand flash接口,用fpga模拟nand flash的时序。现在想问下只有片选、读信号、写信号、8位数据接口是不是就能实现了。地址或命令在fpga中用数据协议来区分。这样做可行吗?

网友A:
没试过这种,可以先搭建个板子试试。

网友B:
听你描述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进nuc972群来交流 669495872

网友D:
用EBI吧,nandflash接口是用来接nandflash的

网友E:
如果只有8BIT,也可以直接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