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Zigbee通信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18-03-15):
终端产品使用Zigbee模块,一个网关列表里有6个无线模块。现在的工程遇到一个问题,想要后台监控终端的状态,需要网关一直与终端连接,但是这样等于Zigbee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电池供电)。该使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最低的降低功耗呢?有人愿意帮忙分析解答吗?感谢!

网友A:
从机查询, 一直工作状态,应用有个时间允许的,比如你可以 100ms查询一次。 你查询zigbee醒来20ms完成。则你功耗将降为原来的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查询, 一直工作状态,应用有个时间允许的,比如你可以 100ms查询一次。 你查询zigbee醒来20ms完成。则 ...

感谢

网友B(2018-04-17):
终端醒来自己上报状态,终端可以定时醒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机查询, 一直工作状态,应用有个时间允许的,比如你可以 100ms查询一次。 你查询zigbee醒来20ms完成。则 ...

降到1/5没有任何效果,至少要降到1/100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