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DDR3 吞吐量 、带宽 总线利用率 的公式换算

楼主(2018-03-15):
dear 各位大神:
      在下是小白一个,在此请教各位大神能否 将lpddr3 吞吐量、带宽、总线利用率解答一下,还有公式换算方式。
       lpddr3是否有读写寿命参数和异常掉电等说法?

                          感谢!!

网友A:
不懂这个,帮顶。
从ddr的原理看,估计没有读写寿命参数和调电异常的说法

网友B(2019-03-21):
从ddr的原理看,估计没有读写寿命参数和调电异常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