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花1分钟做了个7805的实验

楼主(2018-03-15):
电路实验的原因见下图中的背景,电路图见下图红字!

一个电容也没用,大家猜灯亮不亮?

楼主:
张坛主说:从来都没有的事!

但这样的事就发生了。

网友A:
没看出来为什么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为什么不亮!!

坛主说78系列的只能输出电流,不能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主说78系列的只能输出电流,不能输入!

有输出必有输入,没有无源的东西,否则能量就不守恒了

网友B:
虽然更专业的不懂,但个人觉得就是     电压/电阻=电流。对于合适大的电压,肯定会有电流,不管阻抗多大,比如,雷劈树就着火了,这是能量太大的原因嘛,肯定有一个过渡的中间状态导致大树流过电流,但大树还扛得住的值……

网友C:
应该要亮.
78XX的OUT脚只能输出不能输入?
这个可以说是对的,也不完全对,
78XX设计上没有什么输入能力,所以在指导和教学上,没有提到78XX有输入能力,这个能力很弱,不应该作为标准用法使用,这里说的不能,应该理解为"没有足够的吸收电流能力所以不可以这样设计和使用",而不是"没有能力".
灯为什么亮?其实是电流通过OUT脚与地间的两个电阻流过了,黄色线就是电流走向,这两个电阻的作用一个是确定分压比例控制输出电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使稳压块处于一个线性的工作状态而不是关闭驱动管.

楼主:
//沒接电容,通常输出端会振盪并且沒法穏压。仍然会亮灯。//

电压和输出直接接个600欧姆负载是一样地,4.93V,杠杠地。

楼主:
沒电容通常会振盪,才有开关式的运用,见317规格书有。

楼主:
老5洗地不行吧,等会坛主铁哥们过来,几个字就能洗的干干净净,那真是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楼主:
倒灌2mA,此时三端输出5.03V,LED亮度如下=

网友D:
7805 那么大一块背板,实际上是有对“地”的等效电容的,在一定条件下会有足够的稳定性余量,尤其是背板贴片焊接到“地”的时候,所以,不加电容器闭着眼睛直接接通7805点亮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7805对电容器ESR要求也不高,普通的便宜铝电解就能比较稳定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要亮.
78XX的OUT脚只能输出不能输入?
这个可以说是对的,也不完全对,

1端是+12V,3端是多少?LED的电压为1.5左右,能稳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接电容,通常输出端会振盪并且沒法穏压。仍然会亮灯。//

1端是+12V,3端是多少?LED的电压为1.5左右,能稳压吗?

网友E:
问题都带偏了,我一直讨论的是在有输入电流下,能否稳压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主说78系列的只能输出电流,不能输入!

指的是调正管的电流,你能否量下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都带偏了,我一直讨论的是在有输入电流下,能否稳压的问题。

你们看帖,莫非只看顶楼吗???本贴10楼和11楼13楼等,你们根本不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看帖,莫非只看顶楼吗???本贴10楼和11楼13楼等,你们根本不看??? ...

加大到100MA试下,如果你认为有下拉可控电流,可试下,能否稳压,或者在什么输入电流极限下不能输出5V电压,是否比额定输出电流一样还是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到100MA试下,如果你认为有下拉可控电流,可试下,能否稳压,或者在什么输入电流极限下不能输出5V电 ...

存心想让三端熄火,直接加1A电流不就得了了???或者想看冒烟的效果,直接用1W伏高压!

网友E:
我也试了,不过用78M05,直接发热,电压没有输出。原理图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存心想让三端熄火,直接加1A电流不就得了了???或者想看冒烟的效果,直接用1W伏高压!

我也试了,不过用78M05,直接发热,电压没有输出。原理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试了,不过用78M05,直接发热,电压没有输出。原理图一样。

你那心态从一开始就没摆正,存心想让三端熄火,而不是抱着客观公正的角度看问题。
从开始的严禁倒灌,到后来的几十微安,再到后来的几百微安,再到后来100mA,步步加码,直到三端熄火才罢休。

现在正值流行语是莫忘初心,别忘了你做实验的目的是什么,最初设定的电流界限是什么量级的??

楼主:
别用78M05,直接用78L05,往里倒灌100mA看热不热,实验效果更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心态从一开始就没摆正,存心想让三端熄火,而不是抱着客观公正的角度看问题。
从开始的严禁倒灌,到 ...

我的本意是弄清楚7805是否有SINK稳压能力,而不是内部的反馈环路来放电。

楼主:
直接这样搞,也不过是温热,估计加个散热片也照样能点LED。

网友F:
在3脚加上电压(别太离谱了),block diagram最右上角的三极管应该不会反向流电流的。
其它的电流有,肯定有,从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角度来看,可能有1mA*(0.001~9.999)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3脚加上电压(别太离谱了),block diagram最右上角的三极管应该不会反向流电流的。
其它的电流有,肯定 ...

理论上电压源不能并联,实际上谁强谁当家!

网友D:
1A级别7805芯片内部的电阻是硅片做的,内部等效电阻比较小,加上有散热铜底,承受5V,几十MA逆向电流问题不大,而78L系列本身内阻偏大,可能就无**常逆向吸进那么多电流

网友G:
不懂你们在玩什么,k5也不认真露面,手机版不显。

网友F: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电压源不能并联,实际上谁强谁当家!

电压源并联,两个都是LDO降压型的,只能输出不能输入电流,是谁输出高谁当家。
如果都是能输入输出的,才要看谁的能力强(包括输出阻抗和保护电流等能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看不出来7805怎么灌电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压源并联,两个都是LDO降压型的,只能输出不能输入电流,是谁输出高谁当家。
如果都是能输入输出的,才 ...

I1即是倒灌,I3即是最主要通路。
这个我看懂了。

另外,这个题目不宜按“电压源并联”思路走。

还有,他们在闹着玩,不用太认真。

网友H:
感兴趣的是最大能吸收多少电流,当然是保持电压还是5V的前提下。通过取样电阻的电流小,估计连1mA都不到,另一条路电流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兴趣的是最大能吸收多少电流,当然是保持电压还是5V的前提下。通过取样电阻的电流小,估计连1mA都不到, ...

不能说固定是5.00V,4.9到5.1甚至更大一点范围都可以说是正常范围。倒灌2mA才5.03V。条件不够,不大好试5.1V,因为这时变化太敏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感兴趣的是最大能吸收多少电流,当然是保持电压还是5V的前提下。通过取样电阻的电流小,估计连1mA都不到, ...

主要通路只有分压取样回路,其余忽略。各种型号均不相同,但可以数字表正确测得阻值。

网友H:
那就建个表格,不同电流下对应电压。应该不同厂家、输出电压值会有不同,温度也有关系,只能实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说固定是5.00V,4.9到5.1甚至更大一点范围都可以说是正常范围。倒灌2mA才5.03V。条件不够,不大好试5 ...

有一个负载调正率可以表示,如果超过标准的负载调正率30%,表示没有自控作用。没法稳定。是失败的。

网友E:
我的经验,如果2MA的负载电流变化,输出电压基本恒定,小数点2位保持不变。

网友I:
LZ没事太闲了。
7805可以输出电流,不能输入电流,只是相对的。
无非输出电流可以很大,输入的电流叫漏电流,比较小而已。
这个有啥好研究的,除非你的电路有其它电源接到7805的输出,才需要研究一下漏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I:
LZ没事太闲了。
7805可以输出电流,不能输入电流,只是相对的。
无非输出电流可以很大,输入的电流叫漏电流 ...

可以肯定,在外接轻载,或无载时,调正管的工作点肯定工作在A类偏低。有静态工作电流。通过MA级的SINK电流不存问题。看静态电流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建个表格,不同电流下对应电压。应该不同厂家、输出电压值会有不同,温度也有关系,只能实测。 ...

用7808搭个面包板=

楼主:
记录几个数据=

输出8.06V时,LED中电流是17mA
8.00V时是11mA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要通路只有分压取样回路,其余忽略。各种型号均不相同,但可以数字表正确测得阻值。 ...

不能不考虑,实际的电流比取样电阻的电流大了很多

网友E(点评):
且输出电压也不对。
---------------------------------------------------
根据此言判断,你可能生活在乌托邦世界里!
实验室里有个学生用R串稳压管,改变阻值发现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特别明显,说好的5.6V咋老变呢!
教科书上那些横平顺直的特性曲线,太深入人心了。

网友E(点评):
环路已失控,没有稳压功能。不是重载情况下,不建议使用,或者加FLASE LOAD,流入的电流引向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友E(点评):
环路已失控,没有稳压功能。不是重载情况下,不建议使用,或者加FLASE LO ...
因此我说,这些实验与论述表明的什么目的,我都湖涂了,一开始证明这个论点,那个贴也是基于3.3V为何会升高,一开骀输出5V情况下,能流入多少电流可以使LED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此我说,这些实验与论述表明的什么目的,我都湖涂了,一开始证明这个论点,那个贴也是基于3.3V为何会升 ...

你糊涂了,我可是“不忘初心”的,目的非常明显:有人说严禁倒流,我们倒了,三端还能正常工作,而且管子还拔凉拔凉的,输出电压还在手册指定范围之内。
实验做到这一步就够了。至于后面拼命加大电流,直到三端发热,那是买一送一,额外赠送的实验。

网友E(点评):
环路已失控,没有稳压功能。不是重载情况下,不建议使用,或者加FLASE LO ...
只要是深度负反馈就很精密。LDO,三端稳压器就是运行在深度负反馈中。

网友E(点评):
环路已失控,没有稳压功能。不是重载情况下,不建议使用,或者加FLASE LO ...
我现在发现你在证明三端稳压能流入电流、足够点亮LED这个论点,那就没意义,一开始的探论时没有否认这个结论,更重要的是反馈能否起作用,输出电压能否保持在跟正常使用的时一样。这个你回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糊涂了,我可是“不忘初心”的,目的非常明显:有人说严禁倒流,我们倒了,三端还能正常工作,而且管 ...

说明我们的探论的主题不一样。打止了。严禁倒流,是很不精密的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能不考虑,实际的电流比取样电阻的电流大了很多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么?你那个图画了几条电流分路,我说只考虑向下那一支就好,你要往哪儿扯?

楼主:
聊到这儿我也蒙圈了!
输出电压数据我都给了N次了,他还问【输出电压能否保持在跟正常使用的时一样】,请问7805和7808正常使用时输出电压到底是什么样的范围,你给个范围标准我好比较啊,然后才能告诉你【输出电压能否保持在跟正常使用的时一样】

楼主:
【更重要的是反馈能否起作用】,这个是否起作用看什么?或者说如何判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记录几个数据=

输出8.06V时,LED中电流是17mA

输出电压不对,是我看错了,以为是7805,但负载变动率有恶化,相差6MA,就变动60MV,

是不好,但是和标称电压比是+0.75%,这样看挺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聊到这儿我也蒙圈了!
输出电压数据我都给了N次了,他还问【输出电压能否保持在跟正常使用的时一样】,请问 ...

就按正常输出的比较,负载变化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重要的是反馈能否起作用】,这个是否起作用看什么?或者说如何判断?

...

就看负载变化率,和线变化率。越小越好,指标表上,都给出了测试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看负载变化率,和线变化率。越小越好,指标表上,都给出了测试条件。 ...

电路图中哪个是你所谓的负载?
通常所说的负载变化率指标是怎么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中哪个是你所谓的负载?
通常所说的负载变化率指标是怎么测的? ...
线变化率,测试条件V0=7VTO25V,是错的,应是VI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变化率,测试条件V0=7VTO25V,是错的,应是VI
如题

手册又错了。

大师又发财了,抓紧拿起发绿武器去起诉厂家!

网友J:
看不明白楼主这个电路图

网友K:
看芯片内部结构

网友L:
实在佩服楼主的钻研能力,是不是学校里的老师?另一位大师说的也没错,LDO确实不能倒灌电流,只是人家说的电流跟你说的不是一个量级的,你说的是一个小电流,你的实验也只能说明集成电路都有漏电流,这个电流基本上集成电路都是存在的,所以LED亮也没有什么疑问,而且从7805的内部电路来看,本身就存在回路,那就更加没有问题了,以后你可以跟实验室的学生说:戴维宁定理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在佩服楼主的钻研能力,是不是学校里的老师?另一位大师说的也没错,LDO确实不能倒灌电流,只是人家说的 ...

我有多大鞋,人家就有多大脚,想“一个量级”怪困难的。

一开始说几十微安,后又修改成几百微安,一看电路还正常,立马说几十毫安,几十毫安还能正常立马改口说你测试几百毫安还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多大鞋,人家就有多大脚,想“一个量级”怪困难的。

一开始说几十微安,后又修改成几百微安,一看 ...

哈哈哈哈。。。。

网友M:
你们是在讨论所谓的串联稳压电路和并联稳压电路么…………

网友N:
悄悄地问一句:做这个实验是为了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