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上电的时候,经常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8-03-15):
ADS1256AD转换芯片,

网友A:
是不是振的问题

网友B:
晶振的问题

网友C:
拿万用表的探针头轻轻的敲几下晶振管教

网友D:
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C: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比较奇怪。。。

网友C:
换个晶振呗

网友F:
示波器这么牛的东西,以检测就能出来结果

网友G:
看看是否是外围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   有可能是外围元器件的问题   这个就比较头疼了

网友D:
这是个晶振起振问题, 除了晶振质量和焊接不良的情况外, 还有匹配电容不良, 激励功率不足等因素.

网友H:
原因太多了,楼主说的不正常,具体是指什么呢?

网友A:
这个上电后需要稳定时间的。

网友B:
这个需要稳定的电源,还有上电后是不是对该芯片进行一次复位操作比较好?

网友E:
先检查设计电路的部分,然后再看采集部分的程序

网友I:
匹配电容不良, 激励功率不足

网友J:
不正常情况是什么样的,大家也好帮忙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