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库中基于ROM等的初始化函数是类似写寄存器?

楼主(2018-03-15):
函数库中基于ROM等的初始化函数是类似写寄存器?

楼主:
是不是在程序执行中间也可以该设置,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比如定时器等的设置等。
因为写FLASH是有次数限制的,调用ROM函数应该不是写FLASH而是写类似RAM吧?

网友A:
ROM里存的也是程序,和存在Flash里面的是一样。

网友B:
对,只是ROM是固化的程序不能修改。

网友C:
因为写FLASH是有次数限制的,调用ROM函数应该不是写FLASH而是写类似RAM吧?
不是吧,调用ROM函数是执行ROM里的代码啊

网友D:
没用过,帮顶吧

网友E:
没看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一般的寄存器是可以实时改变的,但是有一些只能配一次,改变之后必须重启才生效。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

网友F:
这个本身就是对flash的存储空间进行读写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