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挑选一款合适的高压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8-03-15):
高压功率放大器是一款非常通用的测试仪器,配合厂家的任意波信号发生器使用达到,提升其驱动能力,保证驱动对应测试设备的目的,如何选择一款适合的功率放大器需要注意以下指标。

1.带宽

带宽:通常厂家放大器带宽都是以正弦波来定义的,例如功率放大器100KHz,指的是正弦波信号可以达到的最高频率,而不是方波或者三角波。这些波形由于其高次谐波的影响,不能达到,通常厂家会给出小信号带宽或者大信号带宽,客户需要根据自己的应用与厂家进行沟通。

2.电压

电压:需要放大信号的最高电压值,客户通常要注意自己测试应用需要的电压是有效值Vrms还是峰峰值Vpp,通常厂家给出的是峰峰值。

3.电流

电流:功率放大器通常输出的功率是恒定的,这样P=U*I,也就是电压和电流在功率恒定下是成反比的,通常厂家给出的电流值是最大值,特别是在DC下当电压输出最大时,电流一定是最小的。

4.功率

功率:功率代表了放大器的驱动能力,P=U*I,通常功率的选择与客户预期希望加载再待测设备上的电压与电流有关,但是如果负载是纯阻性负载是方便计算的,如果是容性或是感性负载就需要客户与厂家工程师进行沟通,进行一定的模拟仿真后获得一个准确的需求。

5.通道

通道:根据测试的应用选择通道数,目前厂家主流的是单通道或者双通道,但是有些厂家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定制通道,最多可以达到8通道,同时可以保证通道的同步性,也可以输出不同相位差的信号,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6.增益

增益:分为模拟增益及数控增益,模拟增益采用电位器调节,模拟增益无法精确放大只能,通过外置观测示波器来读取,逐步被厂家淘汰,数字增益控制,调节精度高,直观方便,是目前主流放大器采用的增益放大方式。

7.输入输出阻抗匹配

输入输出阻抗匹配:放大器通常配合信号源使用,通常信号源有50欧姆及高阻输出,放大器在输入阻抗有对应的匹配阻抗,保证了输入端的安全。输出阻抗匹配,由于客户驱动的负载的多样性,需要厂家提供更灵活的匹配电阻。

8.保护

保护:功率放大器由于驱动负载,由于很多是动态变化的,就对功率放大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防止损坏功率放大器,通常要求有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过热保护、短路保护。

9.安全性

由于功率放大器通常进行负载的驱动,而负载特性的复杂,决定了我们使用功率放大器的风险,如果安全的使用功率放大器需要注意的问题:

若需获得更多资讯,欢迎前往仪商城进行了解

(1)选择合适功率的放大器,对于待输入信号进行预估电压电流、功率、频率、波形等(参见如何选择功率放大器);

(2)保证功率放大器安全接地;

(3)查看说明书看厂家对应产品是否支持长时间连续工作能力;

(4)注意仪器的散热;

(5)前端连接线的稳定可靠,防止短路发生;

(6)信号源输入信号在安全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