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spwm与驱动mosfet问题

楼主(2018-03-15):
本人先是写了dsp生成三相spwm的程序,又写了一个通断驱动芯片的程序。两个程序都是分开写,分开调试的,都成功了。综合到一起,只有pwm,没有驱动芯片的通断信号了,怎么回事

楼主:
我的dsp时钟频率8M,用ECAP2生成一个周期为100us的方波。怎么总是不对呢。
ECap2Regs.ECCTL2.bit.CAP_APWM = 1;        // Enable APWM mode
   ECap2Regs.CAP1 = 0x320;                        // Set Period value
   ECap2Regs.CAP2 = 0x190;                        // Set Compare value
   ECap2Regs.ECCLR.all = 0x0FF;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ECap2Regs.ECEINT.bit.CTR_EQ_CMP = 1; // enable Compare Equal Int
   // Start counters
   ECap2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网友A:
楼上的程序配置设计的我倒是看懂了

网友B:
这个关系到mosfet的啥问题的?

网友B:
这个是兼容性上没考虑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