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老师们想用三极管控制双向可控硅,可行吗?

楼主(2018-03-15):
电路设计是这样的C:\Users\BB\Desktop\1521083278(1)

网友A:
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
如果VCC、Q1、R3、Q3、OUT1有可控的电流回路,就有可能可以,否则肯定不可以。
你这个图,实在看不出是否有电流回路。
最终还得看电流大小,象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
如果VCC、Q1、R3、Q3、OUT1有可控的电流回路,就有可能可以,否则肯定不可以。
你这 ...

单片机与交流电是共地的,非隔离电源,AC+是交流点的一端,也是单片机的地,不知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与交流电是共地的,非隔离电源,AC+是交流点的一端,也是单片机的地,不知这样可以吗 ...

自己下载可控硅的数据手册,仔细看看触发象限和灵敏度。
再看看洗衣机电风扇等原理图,参考一下。
常规设计:
市电的一端,和可控硅的T1、MCU的正电源相连,MCU的GPIO通过三极管缓冲或者放大,接可控硅的G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下载可控硅的数据手册,仔细看看触发象限和灵敏度。
再看看洗衣机电风扇等原理图,参考一下。
常规设 ...

好的,谢谢

网友B:
OUT1那里是控制电路的参考地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使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1那里是控制电路的参考地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使用太多了

解决了,多谢老师,学习了,一开始我是OUT接电源的正,不知为何这样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多谢老师,学习了,一开始我是OUT接电源的正,不知为何这样就不行? ...

“一开始我是OUT接电源的正,不知为何这样就不行?”
OUT接电源的正(Vcc),晶闸管门极还可能有触发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多谢老师,学习了,一开始我是OUT接电源的正,不知为何这样就不行? ...

因为三极管打开电位一样,如果out是电源正,那么触发就要三极管导电源-才行,双向可控硅可以单端触发,至少要在交流零点附近保持触发电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