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6932 用来做米字管,K、L 段点不亮,请教一下大佬

楼主(2018-03-15):
其他段按以下值都可以点亮,只有K、L段点不亮,0x1000,0x2000也试过了,附件是显示屏规格书和原理图,希望大佬能够帮忙解答一下K、L 段的值是怎么推导的,非常感谢 !
#define VFD_7SEG_SA     (0x0001)
#define VFD_7SEG_SB     (0x0002)
#define VFD_7SEG_SC     (0x0004)
#define VFD_7SEG_SD     (0x0008)
#define VFD_7SEG_SE     (0x0010)
#define VFD_7SEG_SF     (0x0020)
#define VFD_7SEG_SG     (0x0040)  // G1
#define VFD_7SEG_SG2     (0x0080)  // G2
#define VFD_7SEG_SH     (0x0100)
#define VFD_7SEG_SJ     (0x0200)
#define VFD_7SEG_SK     () //值我删除了
#define VFD_7SEG_SL     () //值我删除了
#define VFD_7SEG_SM     (0x0400)
#define VFD_7SEG_SN     (0x0800)

网友A:
每个K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固定值,同理L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最简单做一个5*16缓冲区,测试一下,将全部缓冲区依次只设置其中一位显示,显示时将缓冲区全部显示,

记录测试值就知道了,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K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固定值,同理L也是一样的。。。

是的,每个K、L 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做一个5*16缓冲区,测试一下,将全部缓冲区依次只设置其中一位显示,显示时将缓冲区全部显示,

记录 ...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写吗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u16 ausLedBuffer[5];

void TestLed(void)
{
        u16 i;

        for (i=0; i<5*16; i++)
        {
                ausLedBuffer[0] = 0;
                ausLedBuffer[1] = 0;
                ausLedBuffer[2] = 0;
                ausLedBuffer[3] = 0;
                ausLedBuffer[4] = 0;

                ausLedBuffer[i/16] |= (1ul<<(i%16));

                LedDisplayAll();
                __nop();//此处设断点,查看实际显示,记录显示与ausLedBuffer对应关系,全部测试完成,完整真值表即完成
        }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u16 ausLedBuffer[5];

谢谢你,我再看看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