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唐N32905 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
已解决,中断中使用的打印语句导致中断响应错误

网友A(2018-03-15):
16字节的缓冲,那么一次接收16字节数据,当你把这些数据读完事,U1LSR就被清零了,告诉你缓冲区没有数据了,你读取完缓冲中的数据的过程中,并没有收到新的数据。

网友A:
所以是你用法的问题,你不可能这么一次性接收一堆,要看缓冲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你用法的问题,你不可能这么一次性接收一堆,要看缓冲区大小

那缓冲区的大小是通过什么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你用法的问题,你不可能这么一次性接收一堆,要看缓冲区大小

我在中断函数中将receiver FIFO清空了,读取寄存器判断FIFO满以后就清空FIFO,但是这样还是只能收到16字节

网友B:
接收、发送缓冲设置的大小是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发送缓冲设置的大小是好多?

N32905的UART1接收缓存只有16字节,这个没法设置

网友C:
楼主的调试软件可以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调试软件可以提供吗?

我就是根据官方的demo程序改的,参考那个就可以了,论坛里有好多人发过这个资料

网友D:
printf太消耗时间,外部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