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X1278如何实现Mesh自组网功能?

楼主(2018-03-15):
看到市面上有卖支持Mesh自组网的SX1278模块,但是看参数发现传输距离却短了很多,不清楚是否是因为自组网的问题。是否有开源的代码能够实现让SX127x支持自组网功能呢?

网友A:
SX1278 就好用的方法就是直连,网络简单 ,可靠你搞什么自组网做什么,国内你觉得 公司 有实力搞自组网,说自组网的谁用谁知道了。  想用的你就问下他们支不支持LORAWAN ,其他的什么自组网的你就不要去买了。

网友A:
LORAWAN 才是符合 LORA 网络的协议 , 不用LORAWAN 的时候你们想自己开发产品就直连不要搞什么自组网,直连最多是成本问题但可靠性和速度都是有保证的 自组网的基本是找死的,链路的延迟和路由的维护 不是国内那些公司可以做的,做出来的也是一堆垃圾。

网友B:
以LORA这线路延迟,做自组网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网友C(2018-06-05):
我公司有一款基于Sx1278 的LoRa扩频调制技术,7级路由的分布式MESH自组网无线数传模块,32位小壁虎单片机处理器,有100mW和2W两种,2W视距可达6-10公里,感兴趣的可加我QQ要资料,QQ:1409541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