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错误求助大神

楼主(2018-03-15):
为啥我双击PCB板上的任何地方都会有L2的选项,双击板上空白的地方就直接打开出L2的属性

网友A:
L2这个器件的封装做的有问题
1 原点偏的不晓得在哪里了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这个器件的封装做的有问题
1 原点偏的不晓得在哪里了

我查了一下封装,是我从SSM原厂的封装库里下载下来的,不是我自己画的,而且我看来封装原点就在L2的正中央,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这个器件的封装做的有问题
1 原点偏的不晓得在哪里了

但是我按照你提供的思路更换了一下这个L2的封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再更换回原来的封装也没有问题了,所以还是很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