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288+TC358749XBG HDMI输入出现概率无显示

楼主(2018-03-15):
RK3288+TC358749XBG  HDMI输入出现概率无显示。

我们驱动用的是firefly的开发板,他们做的app也是概率无转换失败,打开APP会出现黑屏。重新打开输入又有显示了。

不知道有大神用过没?

网友A:
估计很少用的,基本没见过相关的分享

网友B(2018-05-04):
我们也有使用RK3288+TC358749XBG方案,但是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打开APP黑屏,这个要从硬件 驱动开始查,比如358749是否检测到HDMI插入,插入之后是否跟3288通信正常,I2C是否能够读取,HDMI源端是否识别到358749,测量MIPI是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