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高分求助,STM32F407芯片静电三级卡死,无法复位!

楼主:
问题现象:板子在ESD三级测试时,出现STM32F407卡死,程序采用的内部看门狗没有生效,手动给RESET管脚置低也无法复位。把VCC和JTAG的SCLK管脚短接才能复位。
排查过程:加强了电源的滤波,效果不明显。请各位大侠出手相助,高分重谢~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点评):
最终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2018-03-15):
加ESD保护看看

楼主:
每个IO管脚都加吗? 还是在电源上加?

网友C:
这样要看你们打多少幅,接触,外壳?打在什么地方会死.一个个筛选,看看是从哪里传导进去的.而且每次是否有放电等,这和外观那些都有很多关系.不是简单就可以猜出来呢.先别动硬件吧,查明原因再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E:
使用复位芯片呢?

网友D:
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E:
是不是复位电平信号保持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要看你们打多少幅,接触,外壳?打在什么地方会死.一个个筛选,看看是从哪里传导进去的.而且每次是否有放电 ...

打的6kV,接触放电,不是每次都出,打上二三十次才会出。可能是和外观位置有关系,做测试的时候静电枪和板卡上MCU的位置离得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用静电枪做接触放电3级6kV的时候出来的~

网友F:
描述不够清楚
外观什么样子的?金属壳?塑料壳?板卡离静电放电点距离?
是电池供电?AC220供电?
在不泄密前提下,最好能提供更多的信息让大家给你判断。
接触放电处理有限顺序:1、从外壳导走(接大地回路阻抗越低越好);2、把电源处理好;3、接触放电的地方,加入是通讯接口,增加TVS。
顺带问一下,楼主会不会是用了这款407的网口?如果是用的8021这款PHY的话,恭喜你,没救!

网友G:
这问题太奇怪了,我也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复位芯片呢?

在手动将RESET管脚置低的情况下也无法复位,复位芯片生效的时候也只是通过把RESET管脚置低,估计也复位不了

网友H(2018-05-03):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 如果你公司在深圳的话, 可以来我们公司详细的测试一次,我司是世晶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防护器件的,在深圳有实验室,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来我们公司测试一下,公司也有专业的FAE帮忙整改!如需测试整改可以加我QQ  635316404

网友A(2022-02-23):
不知道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I:
关于此类静电问题,我司技术碰到过好几例,方便的话可以加微信 15705177983 ,互相一起沟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