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静电三级STM芯片 卡死

楼主:
问题现象:板子在ESD三级测试时,出现STM32F407卡死,程序采用的内部看门狗没有生效,手动给RESET管脚置低也无法复位。把VCC和JTAG的SCLK管脚短接才能复位。
排查过程:加强了电源的滤波,效果不明显。请各位大侠出手相助,高分重谢~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18-03-16):
晒下产品外观,主要包括:
1. 外观有孔、洞、缝的地方;
2. 外部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晒下产品外观,主要包括:
1. 外观有孔、洞、缝的地方;
2. 外部接插件。

外观上是一个塑壳件,干扰能从各种角度辐射进去,接插件用的是TE端子,如下图:

网友A:
静电主要分接触和非接触(空气放电)两类。

【接触型静电防护设计措施】
上图中的接插件如果裸露在外,相应的电路节点上应有防静电器件。

【非接触型静电防护设计措施】
静电通过缝、孔洞到达线路板、元器件的路径长度需足够长。
经验值为 10mm 对应 1KV。
如果要求为 4KV,则线路板、元器件的任何一点到缝、孔洞的路径长度至少为 40 mm。

从上面的叙述得知,静电防护设计需要同时在电子线路和机械结构两方面着手。
目标是将静电“拒之门外”。

网友B(点评):
40mm对应4KV,太保守了。现实中的产品基本做不到。4mm还可行一些

网友C:
卡死了看门狗应该起作用复位啊

网友D:
如果卡死了那是程序跑飞了 应该看门狗会起作用 有种锁死只有重上电才能好使 如果是这种需要在结构和电路设计要注意 找到传输路径

网友E:
在单片机供电3.3V总线串入低压差肖特基二极管或者饱和状态三极管,前提是电流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