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液晶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8-03-15):
HAL_LCD_Write(LCD_HandleTypeDef *hlcd, uint32_t RAMRegisterIndex, uint32_t RAMRegisterMask, uint32_t Data)
在库函数中找到上述程序,请问RAMRegisterMask是指我红色标注, Data是指我绿色标注的吗?

楼主:
HAL_StatusTypeDef HAL_LCD_Write(LCD_HandleTypeDef *hlcd, uint32_t RAMRegisterIndex, uint32_t RAMRegisterMask, uint32_t Data)
{
  uint32_t tickstart = 0x00;

  if((hlcd->State == HAL_LCD_STATE_READY) || (hlcd->State == HAL_LCD_STATE_BUSY))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RAMRegisterIndex));

    if(hlcd->State == HAL_LCD_STATE_READY)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lcd);
      hlcd->State = HAL_LCD_STATE_BUSY;

      /* Get timeout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Until the LCD is ready */
      while(__HAL_LCD_GET_FLAG(hlcd, LCD_FLAG_UDR)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LCD_TIMEOUT_VALUE)
        {
          hlcd->ErrorCode = HAL_LCD_ERROR_UDR;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lcd);

          return HAL_TIMEOUT;
        }
      }
    }

    /* Copy the new Data bytes to LCD RAM register */
    MODIFY_REG(hlcd->Instance->RAM[RAMRegisterIndex], ~(RAMRegisterMask), Data);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ERROR;
  }
}

网友A:
看原函数的注释,以及这个表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原函数的注释,以及这个表的头。

/**
  * @brief  Write a word in the specific LCD RAM.
  * @param  hlcd: LCD handle
  * @param  RAMRegisterIndex: specifies the LCD RAM Register.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LCD_RAM_REGISTER0: LCD RAM Register 0
  *     @arg LCD_RAM_REGISTER1: LCD RAM Register 1
  *     @arg LCD_RAM_REGISTER2: LCD RAM Register 2
  *     @arg LCD_RAM_REGISTER3: LCD RAM Register 3
  *     @arg LCD_RAM_REGISTER4: LCD RAM Register 4
  *     @arg LCD_RAM_REGISTER5: LCD RAM Register 5
  *     @arg LCD_RAM_REGISTER6: LCD RAM Register 6
  *     @arg LCD_RAM_REGISTER7: LCD RAM Register 7
  *     @arg LCD_RAM_REGISTER8: LCD RAM Register 8
  *     @arg LCD_RAM_REGISTER9: LCD RAM Register 9
  *     @arg LCD_RAM_REGISTER10: LCD RAM Register 10
  *     @arg LCD_RAM_REGISTER11: LCD RAM Register 11
  *     @arg LCD_RAM_REGISTER12: LCD RAM Register 12
  *     @arg LCD_RAM_REGISTER13: LCD RAM Register 13
  *     @arg LCD_RAM_REGISTER14: LCD RAM Register 14
  *     @arg LCD_RAM_REGISTER15: LCD RAM Register 15
  * @param  RAMRegisterMask: specifies the LCD RAM Register Data Mask.
  * @param  Data: specifies LCD Data Value to be written.
  * @retval None
  */

楼主:
他的注释感觉不是很具体

网友A:
确实,STM32,比较难学。

网友B:
不知道能否找到个例子,看看例子里那个调用的时候是用的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否找到个例子,看看例子里那个调用的时候是用的什么参数。

嗯,感谢回复,只是我在官网该芯片的各类文档中并未找到例程

网友C:
这个是跟硬件关联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的注释感觉不是很具体

你驱动什么液晶?

网友C:
软件设计的接口驱动芯片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的注释感觉不是很具体

还不如自己编写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驱动什么液晶?

段码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设计的接口驱动芯片一样吗?

是使用stm32内置的lcd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自己编写程序呢。

哈哈哈,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