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AM3352的问题

楼主(2018-03-15):
有两个问题需要帮忙解决:
1, 3352是不是最大能支持两片X8 512MB的DDR3L组成1GB的内存?
2,如果用EMMC挂在MMC1上,对EMMC兼容性有什么要求?PS:我需要从MMC1启动.

网友A:
1. 是的。
2. datasheet有关于不支持的MMCHS特性说明,可参考datasheet。3352本身支持mmc1启动emmc,但是如果没记错的话,mmc1只支持4GB以上大容量,相比之下mmc0的兼容性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师答疑解惑!

网友B(2018-07-10):
请问 EMMC 是什么啊

网友C:
eMMC (Embedded Multi Media Card)是MMC协会订立、主要针对手机或平板电脑等产品的内嵌式存储器标准规格。

网友C:
其优点为:
1.简化手机存储器的设计。eMMC目前是当前最红的移动设备本地存储解决方案,目的在于简化手机存储器的设计,由于NAND Flash芯片的不同厂牌包括三星、KingMax、东芝(Toshiba)或海力士(Hynix)、美光(Micron)等,所以都需要根据每家公司的产品和技术特性来重新设计,而过去并没有技术能够通用所有厂牌的NAND Flash芯片。

2.更新速度快。每次NAND Flash制程技术改朝换代,包括70纳米演进至50纳米,再演进至40纳米或30纳米制程技术,手机客户也都要重新设计,但半导体产品每1年制程技术都会推陈出新,存储器问题也拖累手机新机种推出的速度,因此像eMMC这种把所有存储器和管理NAND Flash的控制芯片都包在1颗MCP上的概念,随着不断地发展逐渐流行在市场中。

3.加速产品研发速度。eMMC的设计概念,就是为了简化手机内存储器的使用,将NAND Flash芯片和控制芯片设计成1颗MCP芯片,手机客户只需要采购eMMC芯片,放进新手机中,不需处理其它繁复的NAND Flash兼容性和管理问题,最大优点是缩短新产品的上市周期和研发成本,加速产品的推陈出新速度。

网友C:
eMMC的应用是对存储容量有较高要求的消费电子产品。2011年已大量生产的一些热门产品,如Palm Pre、Amazon Kindle II和Flip MinoHD,都采用了eMMC。为了确认这些产品究竟使用了何种存储器,iSuppli利用拆机分析业务对它们进行了拆解,发现eMMC身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