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和寄存器

楼主(2018-03-15):
(无正文)

网友A:
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能兼容的,没问题

网友C:
能, 建议谨慎使用寄存器方式, 很多寄存器的控制有时序和相关性, 不是设定对了寄存器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 建议谨慎使用寄存器方式, 很多寄存器的控制有时序和相关性, 不是设定对了寄存器值就可以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