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的drv8833怎么样

楼主(2018-03-15):
请教ti的drv8833怎么样

如题:
我打算做个小车的吧,应该是毕业设计吧。
不想用MOS管跟那种大大的直插的芯片,
但是没有用过8833
还不知道怎么样,其实电路图这些都画好了,就用点体积小的芯片吧
电机的话,看参数空转最大电流150mA。。。

网友A:
看一遍手册,指标能满足你的需求就没问题

网友B:
挺好的,网上有现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网上有现成的模块

自己画板子,集成,不用模块

网友C:
DRV8833用两年了,驱动电流用到500mA。很好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D:
完全满足的要求,我都用了好久了

网友E:
楼主应养成看器件手册的习惯,看了自己就会知道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F:
有个更简单的SOP10封装的,日本产的,名字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养成看器件手册的习惯,看了自己就会知道是否满足要求。

哈哈,我其实知道他满足我的要求啊,我只想问问发热啥的怎么样而已,芯片选型我确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其实知道他满足我的要求啊,我只想问问发热啥的怎么样而已,芯片选型我确定了 ...

发热、功耗方面一样是看器件手册。对于功耗较高发热明显的器件,需要根据最终产品的热阻考虑适当的散热措施,其依据依然是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