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

楼主(2018-03-16):
基于AT89C51,使用定时器0单次计时1ms,计数一千次为一秒,但实际运行出来后的一秒相当于实际的七八秒左右。使用定时器1单次计50ms,计数20次为一秒,实际运行出来后的一秒与实际一秒几乎没有差别。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原因?本人大一学生,希望大神们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进入和退出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以及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也是要占用mcu执行时间的

网友B:
嗯, 很可能中断服务程序消耗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而且看不到你的程序是否有问题,你可以再检查检查是否程序有问题,

网友D(2019-03-21):
你可以再检查检查是否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