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不是个“DIY”者....

楼主(2018-03-16):
我曾经说过,工程师的“产品”并不是具体的某件实物产品,而是用于生产实物产品的相关文档。

其中所有被选器件的依据就是相关器件厂家所提供的数据手册和使用手册。要论法律或法规依据,器件厂家也只对其器件的手册文档负责。

楼主:
作为上述所言旁证,见下例:

https://bbs.21ic.com/icview-2479098-1-1.html

楼主:
一个“工程师”,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建议趁早转行。

相关实例,现实中见过不少。

不过相对于原理性错误的危害,这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个论坛就是大吴太多,隐藏很深。

网友A:
搞笑,某H自己都不是工程师,去点评“应该怎样做工程师”。。。。。

哥俩相互配合,相互洗地,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啊!

网友B:
要论法律或法规依据,器件厂家也只对其器件的手册文档负责。

法律归法律, 如果手册和器件有差距, 那岂不是坑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论法律或法规依据,器件厂家也只对其器件的手册文档负责。

法律归法律, 如果手册和器件有差距, 那岂不是 ...

器件功能技术指标以器件数据和使用手册为准。

这不仅是使用,还是器件检验的依据。还是相关国家或国际标准的具体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论法律或法规依据,器件厂家也只对其器件的手册文档负责。

法律归法律, 如果手册和器件有差距, 那岂不是 ...

若没有相关文档,谈何“手册和器件的差距”?

网友C:
还对器件手册负责呢,前段时间关于峰值检测,LM311手册中电路图错了,而且N年N个版本都有错的,楼主抓紧用发绿武器去告TI在内的各大半导体生产商。

网友C:
人家设计的那个电瓶电量指示电路,很明显那个人对电路有研究,而且是不落窠臼,灵活运用的高手。在其它地方获得点赞。

但是到21IC这个神奇的论坛就变样了,一个人说没有影的事,一个为洗地把小问题上升到发绿罚跪的层次上,意思就是违反手册用法就是错的。

例如三极管开关,在静音等电路中是CE颠倒使用的,请问这个三极管手册中有没有说到这个用法?没说到就不能这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家设计的那个电瓶电量指示电路,很明显那个人对电路有研究,而且是不落窠臼,灵活运用的高手。在其它地 ...

如果超出器件手册使用,如果经验证没有问题,(不是点的问题),这就是创新,原厂要感谢之,反之,瞎用。

网友D:
如果电瓶充电指示电路,考量了负载充电情况,及指示管的电流多大,了解这几点关键的点,那就是高手,如果不管负载情况,能用的话,就是创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超出器件手册使用,如果经验证没有问题,(不是点的问题),这就是创新,原厂要感谢之,反之,瞎用。 ...

放心吧,长时间工作也78也不热,而且我们不像某些人那样赖皮,即便烧坏了也不会找厂家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设计的那个电瓶电量指示电路,很明显那个人对电路有研究,而且是不落窠臼,灵活运用的高手。在其它地 ...

我让三极管工作在雪崩区,某H是不是要气炸啊:我超,你不合格,不看三极管手册让它崩溃了,线性线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瓶充电指示电路,考量了负载充电情况,及指示管的电流多大,了解这几点关键的点,那就是高手,如果不 ...

说“只能输出,不能输入”并非指流入三端稳压器输出端零点几毫安电流稳压芯片就会损坏。此帖是由那个充电指示电路和那个箝位电路而引起。那两个电路中均要求电流流入三端稳压器芯片的输出端时,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保持不变,例如电流流入时仍保持对三端稳压器7805公共端为5V(只有保持5V才会有箝位作用)。
那个7805帖子中的实验,测量7805输出端对公共端电压了吗?

知其然,更要知其锁以然。这样才是设计的要点。凭实验定参数,没有理论的推理,还是工程能力不够阿。
我们要知道多大的指示电路电流流进三端输出端及多大的轻载下,保持5V稳压,能否是一种通用电路用于不能的电池充电指示电路。这才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让三极管工作在雪崩区,某H是不是要气炸啊:我超,你不合格,不看三极管手册让它崩溃了,线性 ...

我那个帖子标题为何强调1分钟?
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说,实验可以推翻荒谬的理论。
但是对于大仙来说,他可以用荒谬的理论来推翻实验。
所以做实验也不能让他们硬如鸭嘴的三寸之舌闭口,做1分钟就浪费1分钟时间。

网友C:
还输出电压,波形都给了,那么大的图看不见?眼神这么不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帖子标题为何强调1分钟?
因为对于正常人来说,实验可以推翻荒谬的理论。
但是对于大仙来说,他可 ...

如果三端取样电阻能够吸收几十微安的条件下,且又在轻载下,指示电路的几百毫安下,能否被稳压。那个电路只算是定制化的个案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三端取样电阻能够吸收几十微安的条件下,且又在轻载下,指示电路的几百毫安下,能否被稳压。那个电路 ...

几十微安LED能有那个亮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几十微安LED能有那个亮度)?

高电压的LED只要几百UA就可以比常规的低压LED要亮,几十微安就可以点亮高亮LED(高电压)。这在高压柜用的带电显示模块有应用,就是几十微安能亮,100UA已很亮了。

网友C:
【凭实验定参数,没有理论的推理,还是工程能力不够阿。  】

你们终于用理论推翻了实验,还是你们工程能力强悍啊,我们不行。

网友F:
关于那个电平指示电路。
     如果你把他当成一个完整的产品电路,他有点欠妥。
     如果你把他当成一个电路单元,当成整个电路的一部分,这个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相当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要论法律或法规依据,器件厂家也只对其器件的手册文档负责。

法律归法律, 如果手册和器件有差距, 那岂不是 ...

严谨的来说,这句话是没错的。

网友D:
在大厂的手册最后,都有无责条款,只对自已的报告负责,并且对生命等关键行业应用,自行负责。总之,手册不构成原厂的责任。

网友H:
手机电池爆炸,伤人和火灾,谁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大厂的手册最后,都有无责条款,只对自已的报告负责,并且对生命等关键行业应用,自行负责。总之,手册不 ...

这是免责条款,如若不写还得负相应的责任,这在合同中常见。

网友I:
进公司培训的时候,我的领导说,我们要对我们的数据手册中的所有标注的指标负责,要对我们的广告中的所有词语负责,要对我们合同中的额外条款中的参数负责。
不对市场人员的口头承诺负责,口头和邮件的协定,必须写入客户专用规格书,包括版本号,要双方确认。

网友H:
   默认条款比明文条款更有约束力。

网友B:
数据手册要最能如实反映器件性能和功能. 这是对用户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