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STM32F407芯片静电三级卡死,无法复位!

楼主(2018-03-16):
问题现象:板子在ESD三级测试时,出现STM32F407卡死,程序采用的内部看门狗没有生效,手动给RESET管脚置低也无法复位。把VCC和JTAG的SCLK管脚短接才能复位。
排查过程:加强了电源的滤波,效果不明显。请各位大侠出手相助,高分重谢~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给出整个电源电路
再者你一个ESD器件都没有 想要靠芯片自己扛那是不可能,32又不是军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整个电源电路
再者你一个ESD器件都没有 想要靠芯片自己扛那是不可能,32又不是军品 ...

电源电路如下图

确实没有ESD器件,我再补焊上试试

网友B:
静电释放的点在哪里(产品外壳),分析静电的可能电流路径,静电的电流最终流向大地。
静电的处理两个方向,一是阻止ESD电流经过电路,二是将ESD电流导;所以PCB的GND处理很关键。
敏感信号接口加ESD保护,电源一般不加ESD保护器件。

网友C:
进入了传说中的 调试模式了?
如楼上所述,要找到通路。

网友D:
哈哈,电源就那样怎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