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二极管的选用准则

楼主(2018-03-16):
半导体二极管的选用准则

1.根据电路功能的选用:
     高频检波电路应选用锗检波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工件频率高,正向压降小和结电容小,2AP11~17用于40M以下,2AP9~10用于100M以下,2AP1~8用于150M以下,2AP30用于400M以下.

2.根据整机体积

   整机向小型化,薄型化和轻型化方向发展,要求配套二极管微型化和片状化.DO-35型开关二极管和频段开关二极管的玻壳长度为3.8mm,DO-34频段开关二极管的玻壳长度为
2.2mm,SOD-23型塑封变容二极管长度为4mm.

3.根据整机性价比对二极管进行合理选用:

      根据整机性价比和配套二极管在整机中的作用,进行合理选用

      电路安装中二极管使用准则

1.低于最大额定值下使用
2.降额使用.
3.很低于最高结温下使用.
4.正确地切断,成型和安装二极管
5.使用注意事项

      由于二极管向微型.超微型和片状化发展,在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对于点结触型和玻壳二极管,要防止跌落在坚硬的地面,
2.对于玻壳二极管,焊接时要防止电烙铁直接接触玻壳,
3.对稳压二极管不能加正向电压,
4.肖特基二极管易受静电破坏,人与设备应接地.
5.对片状二极管,注意二极管本身与印制板的膨胀系数.
6.对有配对要求的二极管,在使用中要防止混组,以免影响调试.

楼主:


网友A:
高频检波电路应选用锗检波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工件频率高,正向压降小和结电容小,2AP11~17用于40M以下,2AP9~10用于100M以下,2AP1~8用于150M以下,2AP30用于400M以下。。

网友A:
这个二极管的选型资料的学习下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