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大尺寸数码管亮度问题

楼主(2018-03-16):
我用STC89C52P0口上拉驱动2803+PNP,发射极接12V集电极控制共阳数码管位选,P2控制段选也接了个2803,但是怎么电压要到13V才正常亮度,12V时很暗,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抬高电源电压吧,因为大尺寸的数码管,每个笔段都是好几颗LED串联的。

网友B:
扫描速度放慢点, 限流电阻搞小点,
先看看规格书 数码管内部几颗串联为一个笔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速度放慢点, 限流电阻搞小点,
先看看规格书 数码管内部几颗串联为一个笔断 ...

我都没有接限流电阻的,就PNP基极一个,改变那个电阻,电压电流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速度放慢点, 限流电阻搞小点,
先看看规格书 数码管内部几颗串联为一个笔断 ...

一段14个,但是我电流只要到20ma就正常亮了,规格书上面电压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没有接限流电阻的,就PNP基极一个,改变那个电阻,电压电流没有变化 ...

没接限流电阻的做法肯定不对,电压过高时,会烧毁数码管。另外把段驱动2803换成别的,2803压降太大了,或者至少在P2口加上拉电阻,1K-5.1K都可以。

网友C:
看规格书要求的电压,电流,感觉是限流电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规格书要求的电压,电流,感觉是限流电阻大了。

我就只有PNP基极放了个10k电阻,段选端没加限流电阻,我改变那个10k电阻也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限流电阻的做法肯定不对,电压过高时,会烧毁数码管。另外把段驱动2803换成别的,2803压降太大了,或 ...

P0,P2都加了上拉,段选端那个2803限流电阻,我10k 2K 120R的都试过了,但是亮度根本就没有改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P0,P2都加了上拉,段选端那个2803限流电阻,我10k 2K 120R的都试过了,但是亮度根本就没有改变, ...

看规格书,把规格书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规格书,把规格书晒出来

麻烦了

网友A:
7个串联,12V肯定不够啊,PNP和2803都有压降呢。

网友B:
抬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个串联,12V肯定不够啊,PNP和2803都有压降呢。

谢谢啊,我现在用13V了,确实裸接数码管测试亮度都要12.7左右才够亮

网友D:
改限流电阻,或者改善三极管CE电压。

网友C:
你看你规格书的最小前向电压都是11.9了, 你对着你用的型号,选择一个合适的电压。 如果是第一个型号,可能要到13V+20mA*限流电阻才能比较亮。

网友E:
看器件手册驱动电压一项,大尺寸LED数码管如果用串联LED法,那驱动电压必须大于结压降之和,还得留点余量,然后再控制电流。供电电压不足的话,选择驱动电压较低甚至是内部LED并联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