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的直流电压有点波动怎么办

楼主(2018-03-16):
采集的直流电压有点波动怎么办

网友A:
加个RC的低通滤波

楼主:
你采集的时候,多采集几次,求平均值

网友B:
直接在硬件上使用滤波吧我觉得效果应该比软件要好。

网友C:
嗯,如果有软件滤波100mv A/D转换的参考电压怎么设?

网友D:
可用高阶有源高通滤波器,如果有用信号包括100Hz以下的信号,可以考虑用陷波器,还可以采用数字滤波算法去除该干扰。

网友E:
rc值应该怎样选呢?

网友A:
应该优先考虑硬件滤波,能够通过阻容滤波就解决问题最好,
然后辅之以软件滤波。

网友F:
这要看你应用的具体要求 从你写得情况来看 不需要滤波

网友G:
一般来说,结果平均可以减小结果的波动;除了结果平均还会有很多其它的滤波方式,适用于不同的波动。

网友G:
1/RC=100就行了。。。

网友H:
可以使用RC滤波也可以采集数据在软件上对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E:
加一个陷波设计电路的就可以的。

网友G:
采用FFT软件滤波的吧,不过需要足够的内存空间的。

楼主:
嗯。好,多谢各位

网友I:
试试滤波电路呢

网友J:
采集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加个RC的低通滤波

怎么选择参数呢?

网友L:
数字滤波算法。

网友M: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N:
可能直流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O:
可以滤波吧。

网友P:
电源不稳定。

网友Q: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硬件上使用滤波吧我觉得效果应该比软件要好。

软件算法应该好一些吧。

网友I:
电压波动只能是滤波设计。

网友J:
参考电压稳定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加个RC的低通滤波

波动信号会不会滤掉呢?

网友L:
在处理器内部算法滤波了。

网友M:
测量的信号有什么要求

网友N:
电源不够稳定。

网友O:
使用RC滤波试试。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硬件上使用滤波吧我觉得效果应该比软件要好。

软件滤波效果比硬件好。

网友Q:
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P:
有可能是参考电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