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在低功耗方面优势

楼主(2018-03-16):
最近有人推荐freescale的8位机功耗也很低,430在低功耗方面优势是不是不大了。

网友A:
对,在不开bod时,飞思卡尔的还可以,但开了bod功耗就上去了

网友B:
有些应用BOD可能影响不大,但大部分应用如果不开BOD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网友C:
430功耗低我是认可的,请教三楼,bod是什么?

网友D:
BOD = Brown out detection.
翻译成中文就是掉电检测。

网友E:
对,MSP430中有掉电检测功能,在供电电压突然移走或降低到一定程度,掉电检测电路会在重新上电时重置MCU,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F:
就是MSP430中的BOR啊。叫法性能不一样,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G:
PIC有推出超低功耗的MCU,比TI430的要低,只是多牺牲了一些功能

网友G:
所以对于用户来说,最好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网友H:
说到功耗,还是首先要提430,目前业内的mcu还是应该只有430的功耗是最低的

网友B:
低功耗的是的需要考虑总体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F:
这个的确是需要多考虑整体的设计方案的,需要一个均衡的。

网友H:
430单片机自身的功耗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在低功耗模式下。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I:
430与超低功耗,高速读写的铁电存储器强强结合那就必须得数MSP430FR5

网友J:
肯定有优势的,功耗最低了。

网友K:
msp430的功耗比其他的都很低。

网友L:
你测试过了吗

网友M:
主要看你怎么设计了

网友N:
优势大多了。

网友O:
都是可以降低频率实现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对,在不开bod时,飞思卡尔的还可以,但开了bod功耗就上去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BOD = Brown out detection.
翻译成中文就是掉电检测。

这个跟msp430不同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有些应用BOD可能影响不大,但大部分应用如果不开BOD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I:
利用最低功耗实现绝对长

网友J:
你需要哪方面的设计呢?

网友K:
测试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L:
功耗不是说的,是需要测量的。

网友M:
是否硬件开发?

网友N:
你要设计什么产品?

网友O:
考虑硬件成本。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对,在不开bod时,飞思卡尔的还可以,但开了bod功耗就上去了

有这个道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有些应用BOD可能影响不大,但大部分应用如果不开BOD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msp430是休眠模式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D:
BOD = Brown out detection.
翻译成中文就是掉电检测。

msp430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S:
msp430fr系列,仍然是低功耗领域的佼佼者

网友T:
LPM4耗电最省

网友U:
MSP430基本外设-低功耗模式

网友V: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W:
MSP430f149有5中工作模式,其中有4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X:
这个是需要做什么?

网友T:
仅为0.1uA。

网友U:
MSP430系列单片机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低功耗

网友V:
功耗肯定是msp430比较低。

网友X:
freescale的8位机价格呢?

网友W:
低功耗模式不同,关闭的工作部分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