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DSP都有哪几个阶段

楼主(2018-03-16):
我只知道芯片的外设,对芯片的基本操作和简单程序运行。

网友A:
学习DSP 首先是要对芯片和你所用到的芯片外设的数据手册说明比较清楚,对于初学者可能在刚开始看datasheet时感觉很头晕,因为datasheet只是一些说明性的东西,他没有教你怎么去用,所以datasheet部分一定要结合相应的例子程序去看。

楼主:
对于芯片的外设操作TI提供了一个CSL的函数,帮你事先定义好了一些寄存器地址,这样就不用你去查找每个寄存器的详细地址。

网友B:
现在的C6000 程序开发大部分采用C语言,极少数的关键代码采用线性汇编或者汇编语言。对于一个C语言运行工程需要的最少元素是:1:mian函数 2:cmd文件3:runtime support lib。这是让一个基于C语言的工程跑起来的最少条件。

网友C:
换句话说只要有了这三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在DSP上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是考虑到做大型工程和复杂应用的需要,通常又要用到操作系统DSP/BIOS和驱动。

网友D:
在阶段首先是 让一个最简单的hell world工程跑起来,这个工程这包含三个文件,一个main.c 一个CMD文件,一个 rts.lib。然后在查数据手册DSP的外设资源调试一遍,这个过程完成后几基本上手了:)。

网友E: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搞明白的是一个过程,三个文件,和简单的调试方法。一个过程是C语言怎么生成.out可执行文件的过程,通常包含编译,汇编,连接三个过程。几个文件是obj, cmd, map,文件Obj,Cmd和Map文件的格式在TI的CCS 文挡帮助中都有详细论述。调试方面我们可可以利用防真器可以让程序在任何地方停下来,然后利用CCS的Memory View功能可以查看想要知道的CPU地址映射的区域。

网友F:
接下来就是嵌入失操作系统原理(DSP/BIOS)

网友G:
这部分就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知识了,DSP/BIOS是不开源的,如果想对操作系统的知识了解深入的话可以看看uc/os-II的原代码。

网友H: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都一样。这个完成后在把Ti关于DSP/BISO的列子程序跑一便熟悉操作系统中各个模块,如TSK, TIMER…..。

网友A:
在熟悉完操作系统后,剩下的就是对DSP/BISO的驱动模型了,TI 的驱动模型采用的是class-mini driver模式,其中class driver就是一些函数接口,提供到mini driver的访问。

网友B:
其中mini driver实现方式根据不同的板子和芯片会不一样,建议选取一个外设资源,看懂其源代码,这些代码一般都在几个c 文件内,其中最主要是5-7个函数的实现;
mdBindDev()
mdUnBindDev()
mdControlChan();
………………….

网友I:
DSP/BIOS的驱动比较简单,总得来说驱动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部分函数硬件的初始化和控制工作,这部分相对交简单;另外一部分函数负责 I/O,buffer的同步工作,这部分通常要复杂的多,而且这部分函数常常和中断牵涉在一起,所以在看驱动源代码时一定要时刻知道中断什么时候发生,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做了些什么,对其他函数的影响是什么等。

网友J:
如果能把驱动代码看一遍对于C语言提高是很大的。

网友K:
第三个阶段就是DSP算法的移植和优化工作

网友F:
这个是比较耗时间的工作。现在如果实现比较复杂的系统不做DSP程序的优化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L:
DSP程序的优化方法有很多,网上也有很多资料,但是以我实际的经验来看很多人都没有把握关键的地方,如果是复杂算法的话DSP优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存储器优化,也就是说利用ping-pong buffer技术将待处理的数据分批的搬运到片内存储器中,在这个工程中要结合片内资源,设计好数据结构,并一定要考虑让数据对齐。

网友G:
存储器优化是 program optimization 文档中没有提及,而是在一个叫Cache user guide 文档中说明,所以这样就造成很多人不知道原因。在完成存储器优化之后就是program optimization 文档中所讲的方法,-o3,数据打包,inline,循环展开,汇编等等。

网友M:
做优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优化之前和之后的处理结果正确性,也就是说优化不能导致错误的发生,然后在尽量提高时间。

网友H:
关于优化后函数运行时间的测量TI的有个文档里面有教你怎么测,就是利用定时器来测量函数运行的时间,另外对于运行时间本来就只有几百个cycle的短小汇编函数也可以利用CCS 的clock功能来测时间。

网友B:
总之程序优化就是一项耗时间的体力活,哈哈!

楼主:
上面都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D:
我觉得如果不是搞算法研究的,还不如学习ARM+Linux,大家认为呢?

网友J: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从相关开发学习板开始吧。

网友E:
学习DSP先熟悉基本的芯片资料的,然后再联系简单的编程代码的。

网友E:
这个给楼上各位提供一个介绍DSP开发相关的资料的吧

楼主:
多谢大家了,今天就讨论到这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搞明白的是一个过程,三个文件,和简单的调试方法。一个过程是C语言怎么生成.out可执行文 ...

楼上这一块的介绍的我好好看看的

网友O:
这没啥的吧,主要是能先看懂大家的代码的

网友O:
也没啥的,,几个阶段都行,关键在于勤加练习的

网友P:
楼上说的都还是不错的

网友P:
楼上所说,,不管怎样,勤加练习的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搞明白的是一个过程,三个文件,和简单的调试方法。一个过程是C语言怎么生成.out可执行文 ...

这个分析建议比较到位的

网友R:
不管怎样,都好好学习多练习的吧

网友S:
TI 的驱动模型采用的是class-mini driver模式

网友T:
3个方面的东西:1:芯片的外设,对芯片的基本操作和简单程序运行环境。2:嵌入失操作系统原理(DSP/BIOS)。3:DSP算法的移植和优化工作。

网友U:
学习C语言运行工程。

网友V:
首先是让一个最简单的hell world工程跑起来

网友W:
先学习算法吧。

网友X:
你要学习哪一类的芯片呢

网友T:
国内中文资料很少

网友U:
现在的C6000 程序开发大部分采用C语言

网友V: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搞明白的是一个过程,三个文件,和简单的调试方法。

网友X:
是C2000的DSP芯片吗

网友W:
DSP主要是做算法的,没有算法基础,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