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华邦W25Q32FLASH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8-03-16):
    目前遇到一个华邦W25Q32 FLASH的问题,觉得很奇怪,看看哪位大神能解惑一下。
我把一个W25Q32 FLASH的内容读出来,然后再烧入进去,这个FLASH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加密方式?

网友A(2018-07-03):
SPI   FLASH   W25Q32      它绑定了自己的ID 复制出来用不了 d

网友B:
如果是同一个主板的同一个芯片,肯定是拷贝错了,有些地方没有拷贝到。

网友A:
这种绑ID加密FLASH   W25Q32     每颗芯片有唯一的ID          母片没有上电之前复制出来就可以    它第1次通电就找W25Q32自己的ID生成一串码存在  内部     之后上电就得先验证才能往下跑   不通过就死循环

网友C(2021-09-06):
我是只能读到:ID=0XEF15,但不能进行读写、擦除操作

网友D(2022-01-14):
引用 网友C:
我是只能读到:ID=0XEF15,但不能进行读写、擦除操作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C:
不知道,曾经请求别人看过我的程序,没有错误,我也因此看过很多大侠的例程。
另外,分别用了不同厂家的芯片,以及采用过3种不同的STM32做驱动。
结果虽然有差异,但都近似!

网友E:
这是解密数据吗?25Q32不能加密。 怎么会有三种"驱动"? 25Q32的时序只有一种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