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53:PWM蜂鸣器驱动之FPGA在线下..

楼主(2018-03-16):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连载53PWM蜂鸣器驱动之FPGA在线下载配置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LMUUD
连接好USB Blaster下载线。给SF-CY4开发板上电,同时打开“…\prj\cy4ex2”目录下的工程(双击cy4.qpf)。如图7.18所示,点击菜单栏的Programmer按钮,进入下载配置页面,
图7.18 Programmer按钮
进入下载页面如图7.19所示。确认“Mode”选项为“JTAG”,确认File列下的下载文件名称为“output_files/cy4.sof”,勾选“Program/Configure”。
图7.19Programmer页面
然后确认Quartus II是否识别了USB Blaster下载线。若没有识别,则点击图7.19左上角的“Hardware Setup…”。
如图7.20所示,在弹出的Hardware Setup页面里,选择当前硬件为USB Blaster,然后close。如果当前硬件里面没有USB Blaster选项,首先确认硬件上是否已经把USBBlaster和 PC连接好,然后再尝试多次拔插一下看看,或者重新启动Quartus II软件看看。
图7.20 下载器识别与选择
前面的步骤都确定好,如图7.21所示,直接点击右侧的Start按钮就可以启动下载操作,观察左上角的Process是否会从0到100%。完成下载后我们可以听到SF-CY4开发板上的蜂鸣器发出清脆的“滴滴”声。
图7.21 下载操作
JTAG模式主要是将工程编译生成的.sof烧录到FPGA中,如果下载完成后断电重新上电,那么你会看到你刚下载进行的代码不见了。(注意,如果配置芯片本身的代码就是闪烁灯,那么你重新上电后肯定还是闪烁灯,如果大家要看看是否真的重新上电后JTAG在线下载的数据丢失了,那么不妨按照后面的JTGA烧录配置芯片的步骤烧录一个不闪烁灯的代码,然后再做前面的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