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及使用方法介绍

楼主(2018-03-16):
随着电网的改造升级,单相电能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然而目前电能表与断路器隔离开关是依靠接线的方式进行安装,由于采用是人工螺钉拧紧的方式,导致现场安装施工工作量大,很容易出现错接、漏接,造成安全隐患,同时也加大了运营的成本,故需要设计一种更为简便且安全的接线装置以替代原有的接线装置。

发明内容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及使用方法,以解决原有接线装置过于复杂,接线不便的问题。

本发明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包括表托,表托通过滑动导槽结构与单相电能表连接,所述的表托的主体为一平板,所述主体的一侧相邻的三条边缘向上延伸出三块背板形成一框架结构,所述框架结构的底板上开有若干个并排的安装孔位;所述底板的内侧固定连接插头座,所述插头座内下半部分通过定位槽与插头限位块两侧的卡槽配合安装,使得插头限位块上部并排的若干个半圆结构与插头座的若干个半圆结构配合形成若干个圆孔,圆孔位置正对应安装孔位;探针穿过插头座上的探针孔限位于底板上安装孔位上方一侧;所述的安装孔位和圆孔内定位,并安装有插头。

图为本发明爆炸图

所述的插头形状为柱状,所述插头从头到尾依次为插头头部、灯笼花弹片安装部、插头主体和电阻焊平台,所述的插头主体的中间有插头限位圈,所述的电阻焊平台为半圆柱型,所述的灯笼花弹片安装槽的直径小于插头主体和插头头部的直径,插头限位圈的直径大于插头主体的直径,灯笼花弹片安装槽上套有灯笼花弹片。

灯笼花弹片为中空柱体,所述中空柱体外表面呈斜纹镂空状并于柱体中段向外膨胀形成弧度。插头形状为半圆柱状,所述插头包括插头主体和插头限位圈,插头主体上从头到尾依次是导电平台、防转平台和电阻焊平台,所述防转平台位于半圆柱的平面上形成一个平面凸台,防转平台上有插头限位圈,插头限位圈圆弧半径大于防转平台的圆弧半径。

所述框架结构底板的内侧通过四个角上的螺丝与插头座固定。所述探针固定在底板上部一角。

一种单相电能表接插件使用方法,包括:

1 )将插头的电阻焊平台用电阻焊机器焊上导线,且焊点的外径小于插头主体的外径;

2 )将插头与底座的安装孔位保持在同轴位置;

3 )将插头限位块插入插头座下面,使得插头在径向和轴向上都限位住;

4 )将导线依次从框架结构的底板内侧通过安装孔位推入底板中;

5 )用螺丝拧紧底板和插头座;

6 )判断插头上是否有灯笼花弹片安装槽,如果有所述灯笼花弹片安装槽,则套上灯笼花弹片;

7 )将单相电能表顺着表托上的滑动导槽结构插入单相电能表接插件,完成安装。

若需获得更多资讯,欢迎前往仪商城进行了解

本发明采用插拔的接线方式取代原先的接线方式,可有效避免错接、漏接的情况,减少现场施工安装的工作量。本实用新型的进线处为封闭的框架结构,使得进线连接部分更为安全。本实用新型通过灯笼花弹片、安装孔位和圆孔配合的方式进行定位,使得单相电能表插拔具备一定的插拔强度。其中灯笼花采用铍铜材料制作,并进行热处理,表面进行镀银处理。有效解决了过盈配合时插头材料具有较高弹性及耐摩擦性。每种规格插头实现了与公差范围(±0 .1mm )内相应的电能表插孔过盈配合或(插入)间隙配合,有效解决了灯笼花连接部分长时间通电温升极限值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