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Thread和Handler?

楼主(2018-03-16):
thread
英 [θred]   美 [θrɛd]
n.
螺纹;线;线索;线状物
vt.
穿成串;将(针、线等)穿过…;用…线缝;给…装入(胶片、狭带、绳子)

handler
英 [ˈhændlə(r)]   美 [ˈhændlɚ]
n.
处理者,管理者;(动物)驯化者;[自](信息)处理机;拳击教练
g——————————————————————————————————
如上所示,我根据字面意思,是不是就是thread就是主函数跑的普通玩意儿,handler就是中断响应的那些。。。

楼主:
ARM处理器的“处理者模式(handler mode)”和“线程模式”
Cortex-M3处理器支持两种处理器的操作模式,还支持两级特权操作。

  两种操作模式分别为:处理者模式(handler mode,以后不再把 handler中译——译注)和线程模式(thread mode)。引入两个模式的本意,是用于区别普通应用程序的代码和异常服务例程的代码——包括中断服务例程的代码。

\

  Cortex-M3 的另一个侧面则是特权的分级——特权级和用户级。这可以提供一种存储器访问的保护机制,使得普通的用户程序代码不能意外地,甚至是恶意地执行涉及到要害的操作。处理器支持两种特权级,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安全模型。

  译注: “用户级”其实是从“user”译来的。有些时候英文文档也使用术语“Unprivileged”,后者如果直译,则称为“非特权级” 。为统一术语,本译文一律使用“用户级”。

  在 CM3 运行主应用程序时(线程模式),既可以使用特权级,也可以使用用户级;但是异常服务例程必须在特权级下执行。复位后,处理器默认进入线程模式,特权极访问。在特权级下,程序可以访问所有范围的存储器(如果有 MPU,还要 在MPU规定的禁地之外),并且可以执行所有指令。

\

  在特权级下的程序可以为所欲为,但也可能会把自己给玩进去——切换到用户级。一旦进入用户级,再想回来就得走“法律程序”了——用户级的程序不能简简单单地试图改写 CONTROL寄存器就回到特权级,它必须先“申诉”:执行一条系统调用指令(SVC)。这会触发SVC异常,然后由异常服务例程(通常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接管,如果批准了进入,则异常服务例程修改 CONTROL寄存器,才能在用户级的线程模式下重新进入特权级。 事实上,从用户级到特权级的唯一途径就是异常:如果在程序执行过程中触发了一个异常,处理器总是先切换入特权级,并且在异常服务例程执行完毕退出时,返回先前的状态(也可以手工指定返回的状态——译 注) 。

网友A:
thread是多线程概念,handler是服务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read是多线程概念,handler是服务函数。

楼主解释说线程就是普通主函数里的,服务函数就是类似中断一类的,他这么说对吗

网友B:
大侠,楼主理解的对不对,我也对这个有点模糊。

网友C:
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D:
自己觉得行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研究有意思,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这俩单词区别。

网友E:
学习32是要懂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