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8-03-16):
刚开始接触Arduino  第一次下载hello world 的程序时  出现图中错误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串口选错了?或者仿真器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串口选错了?或者仿真器选错了?

串口就是使用的COM5呀  板子就是用的MEGA25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就是使用的COM5呀  板子就是用的MEGA2560

你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下串口号是不是com5
另外,你可以尝试选其他仿真器试试。

实际上你用的这个mega 2560本不是arduino的原版,是经过“国产化”(你懂的)之后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下串口号是不是com5
另外,你可以尝试选其他仿真器试试。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