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0升级是不是只支持RS232?

楼主(2018-03-16):
LM3S9B90升级是不是只支持RS232?

网友A:
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boards文件中有各种开发板的示例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B:
对,你可以搜索下,boot_serial这个例程就是串口更新的例子

楼主:
我的串口升级现在没有问题,但是以太网远程升级却还是不能实现

网友C:
boot_eth文件夹下是以太网升级的示例

网友A:
嗯,主要是Bootloader部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9B90,如果直接把9B90换成9B92,电路、程序都不改动,可以吗?

网友D:
你说的是Ethernet部分吗?如果外设是一样的程序就可以不动

网友E:
电路的话要看IC管脚是不是一样的,9B90和9B92不是100%管脚兼容的,需要仔细过一遍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动的部分

网友A:
看了一眼,Pin50 - Pin 55部分要注意下,9B90有休眠模块

楼主:
就是50-55引脚这一块,可以将休眠模块禁吗?

楼主:
9B90中,我将休眠模块拉低了,没问题吧

网友B:
9B92中这些管脚都是GPIO,接地可以,但是不要启用GPIO功能

网友A:
boot_serial 只是bootloader。你要通过在bl_config.h中的ENABLE_UPDATE_CHECK来判断进入boot的条件。软件包里面也有用来升级的上位机程序。详细看文档。

网友F:
能把你串口升级的示例发给我吗  还有你是用什么软件下载BIN文件的呢 你能把需要用到的全部资料及代码发给我吗

网友G:
你可以用官网上的FLASH Programmer下载BIN文件,也可以用软件包里面提供的Serial Flash Downloader 下载BIN文件。后面那个是个命令行工具,软件包里面有全部的源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更改。。

网友H:
串口和USB都支持的,不过这个芯片现在停产了。建议用TM4C系列的芯片。

网友I:
怎么不选择MSP432呢?

网友J:
支持串口和jtag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boards文件中有各种开发板的示例代码可以参考。
...

网友L:
串口怎么升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对,你可以搜索下,boot_serial这个例程就是串口更新的例子

怎么下载的?

网友N:
楼主有相关的方案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嗯,主要是Bootloader部分

怎么修改的?

网友P:
怎么不用jtag升级呢?

网友Q:
这个芯片好久不用了。

网友I:
msp432比这个好用多了。

网友J:
好像自带仿真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boards文件中有各种开发板的示例代码可以参考。
...

怎么下载程序呢?

网友P:
感觉串口升级比较简单,但是不知道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嗯,主要是Bootloader部分

有修改的代码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boards文件中有各种开发板的示例代码可以参考。
...

主要是怎么下载程序的。

网友N:
LM3S9B90可以远程升级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对,你可以搜索下,boot_serial这个例程就是串口更新的例子

boot_serial是什么软件?

网友L:
需要配置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