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为什么会经常在修改程序的时候突然死掉

楼主(2018-03-16):
CCS为什么会经常在修改程序的时候突然死掉,怎么也动不了,电脑没有问题,其他程序都正常运行,CPU使用也不高

楼主:
将CCS关闭重新打开后又恢复正常

网友A:
CCS中打开文件的数量越少越好,最好 close all。

网友B:
如果带大功率驱动仿真,仿真线上套个磁环。

网友C:
CCs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可惜没有第三方的编译环境。下载程序也是很麻烦,为什么TI不放开这方面的技术让第三方做编译软件和下载软件?

网友D:
我的CCS也是装完之后双击 CCStudio图标就死机都重启N回了,郁闷中,寻找解决方法 - -!

楼主:
3楼方法果然好使

网友E:
是不是跟你电脑兼容性不好 我的xp还没遇到过呢

楼主:
我看下哈

网友F:
你是装在win7还是xp上面呢
我的在xp上面还没怎么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这个问题的我还没有碰到过的。